Lenovo yoga 2 pro 电流0.71掉电反复

楼主(2018-04-11):
自己用的Lenovo yoga 2 pro I7 CPU,版号:NM-A074 Rev:1.0
开始花屏,然死机掉电,后来卡电流0.71左右掉电反复,以前自己有修过加焊,但是顶不到几个月现在又死了,重植也不行。
自己手头有其他料板 I5-4200U SR170 ,不多说,看图 拆了板子上的CPU重新植株 换好之后重刷个BIOS, 开机从显示到进系统不到8秒时间维修结束,就是有点可惜,我原来I7 CPU坏了,换了个I5  将就用着咯,反正这机器也是拿来看电影的

网友:
换CPU的板也修啊,这风险有点 大哈。。。。。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风嘴,专用的吗?

网友:
自己的机器 you gaotou

网友A:
CPU做完之后板子变形不。。。。不知道影响使用吗?我做过一次,用了几个月就花屏

网友:
厉害,拿到票就好。。。。。。。。。。。。。。。。。。。。。。

网友B:
求CPU不变形方法 感谢!!!!

网友C:
楼主的凶  太怕换这个桥了  价格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凶  太怕换这个桥了  价格太贵

拆板的,呵呵。而且这个机器是我自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CPU不变形方法 感谢!!!!

都会稍微变形,焊回主板的时候就会变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做完之后板子变形不。。。。不知道影响使用吗?我做过一次,用了几个月就花屏

主板不变形,变形的主板就报废了

网友:
换这种长CPU  就没换好过  现在都不敢换了 不是主板变形就是cpu 变形  风险太高了  拿货又贵

网友D:
这种的也有专用的网子吗?还是用手推啊

网友:
现在碰到这种CPU坏都不敢换了,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的也有专用的网子吗?还是用手推啊

网上买,大把钢网,手植太费时间了,基本都是用钢网

网友:
这个真的厉害  换CPU只要平台一样就可以随便换是吗

网友:
CPU和主板都有一定的概率变形!特别是那些pcb特别薄质量差的主板!

网友:
这板换CPU,成本风险都大,怕是都不想换,本本自己的当练手还差不多。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