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品牌机的主板 起死回生记 G41T-CM3 V:1.0

楼主(2018-04-12):
接到主板后目测下布局 版号按开机可加电,不亮机于是侧各个供电内存的有波形,正常  桥的
有波形正常,CPU的没有波形,不正常,调出,CPU的供电芯片是
于是开始测其条件,供电,开启。供电1
5pin正常,35pin
正常,42pin
12v正常,当测到29pin的时候
,万用表不灵了  换示波器
也是没电压,一侧阻值正常换芯片吧,换完后还是没有12v这是后我就明白了应该是这个
一测试果然是开路了 无穷大了
于是我就一坨锡
然后
cpu电压就出来了 哈哈  bios也有了波形
上显示器
哈哈 到最后你们猜猜哪个是我
才对有奖哦

网友A:
我想问问我编辑了 那么长时间怎么没有一个字一个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我编辑了 那么长时间怎么没有一个字一个图

您好,我是迅维技术,请问上传图片时是粘贴上去的吗?

网友:
有图就好啦,场景变化太快,反映不过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是迅维技术,请问上传图片时是粘贴上去的吗?

你也太......,迅维论坛的页面不粘。

网友:
虽然没图,让我踩踩,haha==!....

网友D:
来图 哈哈   没图不好说  楼主是不是忙着P图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来图 哈哈   没图不好说  楼主是不是忙着P图去了、、、、、

哈哈你说得对你说的对 美图秀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太......,迅维论坛的页面不粘。

有QQ截图 ctrl  alt   a  截图然后粘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说得对你说的对 美图秀秀下

楼主又调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太......,迅维论坛的页面不粘。

会了会了  谢谢迅维技术  你们一般都用什么浏览器发布帖子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是迅维技术,请问上传图片时是粘贴上去的吗?

已经会了谢谢  请问你们发帖子是用什么浏览器呢

网友:
要是有图就好了,看得我只能开脑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