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怎么设置密码能防止被万能钥匙破解?

楼主(2018-04-11):
感觉宿舍的wifi被没隔壁没装路由器的新生用万能钥匙捅开了,网速好差好烦,求大神指点怎么修改密码才能防止被万能钥匙捅开!

网友:
第一步:关闭无限广播(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
第二步:加强密码(tks_810%.421w3c
第三步:限制盗网设备速度至1kb(气死他,折磨他
第四步:google搜索“炸弹技术指南”(终极方案 boom~~

网友:
首先,自己不要安装wifi万能钥匙这个软件。如果你安装了,那么应该先关闭wifi万能钥匙里的分享密码这个功能。如果你使用了wifi万能钥匙并且忘了关闭分享密码的功能,那么你还可以在wifi万能钥匙软件上使用领回wifi的功能。
总之,wifi万能钥匙有一个崇高理想,就是:-------共享。

网友:
(1)建议WiFi密码包含数字、字母大小写、特殊符号,并且不少于10位;
(2)在WiFi路由器中启用mac地址过虑策略,未被允许的人即使知道WiFi密码也无法上网;
(3)在WiFi中开启WiFi信号隐藏功能,一般用户无法搜到WiFi信号,也就无从谈起蹭网了。

网友:
出来混迟早会还的,先把你们自己的各种wifi钥匙软件卸载了,然后改密码就好了。

网友:
没办法防止,即使设置了mac过滤,只要终端连上了wifi后安装了wifi万能钥匙,wifi密码就会被共享到万能钥匙的服务器

网友:
进入wifi管理界面,建一个白名单,也就是除了指定用户外的用户不能连入,把你宿舍里的设备的mac地址都输进去,然后生效,别人就没法蹭了。

网友:
改下密码就行了,另外关闭wifi万能钥匙的分享功能,这样你就可以分享别人的wifi而不至于共享自己的。。。

网友:
1:家庭成员不使用wifi类软件(wifi万能钥匙,360免费WIFI,等等)。
2:经常更换密码,大概2-3个月更改一次。
3:朋友到家尽量不要直接告诉密码,可以进行手机扫码或者WIFI限时链接。
4:放学回家发现偷WIFI者,躲其手机,扔完就跑,以示警告。

网友:
隐藏了就好

网友:
1、设置复杂化密码。
2、隐藏无线网络的信号。
3、不要共享网络。

网友:
最简单就是隐藏ID要么就是设置黑白名单。

网友:
设置多个字符,隐藏自己的WIFI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