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70(LA-B092P)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8-04-11):
接同行一台E40-70 说是不触发,拆机后 测量发现是不过保护隔离。
经测量第一个管子PQ301已导通,第二个管子PQ302未导通。PQ302 G级箭头向里面需要Vg<Vs才导通(说白了给箭头方向相反的电流就是导通,方向相同就是截止),VS=19V  哪么VG就要小于19V才导通,具体是多少可以根据PR303和PR308分压算得。经测量发现PQ302 G极电压19V 不正确。要使pq302 G级电压正常,就得PQ307B导通,PQ307B导通就得PQ307的G极电压>S极电压,S极是接地,G极有高电平就OK。测量PQ307B的G级高电平正常。同时测量PQ307B D极为0V说明已经接地。为什么电压没有拉低呢,要么是下面的分压电阻PR308开路。要么就是PR303和PR303并联关系的元器件漏电(短路)。经测量这里PR303两边的电阻为31欧。电阻一般坏了就是开路,所以拆下电路相联的两个电容,还是老样子。装好后,拆下PQ304 发现PQ304的CE脚只有70欧,从Y470料板对应位子拆了个装上,结果还是不行,测量PQ302 1 4脚之间(和PR303两端一回事)电阻变成了120欧.还是不对,又拆了PQ302结果还是不对,再看下电路图好像该拆的都拆了试了,仔细一看还有PQ301 没有拆。拆掉PQ301 阻值变很大了,换掉PQ301后机器修复了。

另外说明一下,AC_OFF 是当适配器和电池都接上,但又要强制使用电池供电时,AC_OFF 为高电平 拉低PACIN 来强制使用电池,当测量到PACIN就不用管ACOFF的状态,当测量到PACIN为低电平时,就要考虑AC_OFF是否有影响

网友:
写的好乱啊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问题相对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