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A520奇葩问题

楼主(2018-04-11):
联想A520奇葩问题 刚开始拿过来开机无显 ,第一反应就刷了BIOS  开机亮了 但是进不去系统 我想系统应该是WIN7 然后设置好 重启 就电流不动了,再拔掉电源开机 就是无显示 ,再重新刷新BIOS 又可以开机,一改 BIOS 就是开不了机 ,BIOS换了N个了,就是不行,只要不去改BIOS 就可以开机。这个有谁碰到过,支个招。。谢谢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不过有个别人的维修思路。好像是有个什么电路不对BIOS就损坏了。他换了几个BIOS芯片才好的,你在论坛上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