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8 漏电,开机F1

楼主(2018-04-11):
漏电这个问题我不太会,到底应该怎么修? 主版上没有跳冒,如果我想加一个的话需要加在哪?漏电导致的开机出现F1

网友A:
都知道是哪漏电啦,换一个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知道是哪漏电啦,换一个试试看看。

直接换针吗?

网友A:
哈哈,还是没查到哪漏电,顺着这两个针跑跑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还是没查到哪漏电,顺着这两个针跑跑看。

主要没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还是没查到哪漏电,顺着这两个针跑跑看。

而且有图我也不会看,教我的那师傅还没教电路图就不干了

网友B:
表达意思不清楚 ,漏电怎么会有F1提示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达意思不清楚 ,漏电怎么会有F1提示

开机出现f1,按F1直接进bios,从bios里面直接选硬盘能进系统,bios刷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

电池有电,2.9,

网友:
还是搜搜找个图看看把。。。。。。。

网友:
检查COMS电池附近原件!双向二极管和贴片电容!

网友:
学习一下,好像这个问题华硕主板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