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5LD 关机后不开机

楼主(2018-04-11):
ASUS X455LD 关机后不开机。内置电池拿掉了,加了COMS电池。
COMS电池拿下再装上,插电,自动亮机用一天也没问题。重启也没问题。重启没有重新上电过程,只是复位一下。
然后正常关机,再按开机按钮,指示灯亮了,电流到0.030A,PWRBTN有跳变,SLP_S5,不出SLP_LAN#也不出。
不插硬盘开机,自动进BIOS,按开机按钮可以关掉,再按可以开机,唯独进WIN7系统正常关机后,开不了。
搞不懂了,这咋修啊

网友A:
没有换硬盘试试么。听你这说法有点玄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换硬盘试试么。听你这说法有点玄乎

在换了个盘装系统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换了个盘装系统测试

这种问题挺诡异的。修好了分享下啊

网友C:
感觉就该排除EC和桥了,不过不差硬盘进BIOS,挺诡异的,是不是EC有问题导致的串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就该排除EC和桥了,不过不差硬盘进BIOS,挺诡异的,是不是EC有问题导致的串键?

不插硬盘进BIOS正常啊

网友D:
高个win8  win10 试试  华硕好多都不兼容win7   进pe 会这样吗

网友:
装WIN8 显示错误代码185,显示这电脑需要维修,改了时间可以进去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个win8  win10 试试  华硕好多都不兼容win7   进pe 会这样吗

进PE关机也开不了

网友:
这些问题奇怪的很,有时候都不知怎么搞

网友:
这个机子以前是修过哪里的,我以前修了个是因换了桥、是关不了机,关了机自动开机、

网友(2020-01-07):
不是应该刷BIOS再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