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1534刷BIOS飞线高清图

楼主(2018-04-11):
拿客户的A1534想做个WIN10 U盘系统   做做自动重启了!重启后要输入6位密码     问客户要了几个都不行  看论坛说飞线可以刷BIOS
但是我对好点位图飞了线(线是用漆包线)   还是认不到型号 !  飞过的兄弟请贡献下   发个图我看看!!!

网友A:
网上有买的转接口 有点小贵 但是方便

网友(点评):
这种拆下来读取后 焊回去是直接焊 还是要植珠的

网友:
如果是bga的芯片  对应的脚位是和dip8的方向相反 bga1脚对应dip的8脚 2对7 3对6 4对5 5对4 6对3 7对2 8对1
反复核对过的 应该没有错误

网友:
还有就是容量选择是对的么   具体型号  用华邦的 应该可以用吧  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买的转接口 有点小贵 但是方便

苹果的BIOS烧录器转接口多少钱的我在某宝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