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自动关机现象

楼主(2018-04-11):
求助各位大师:联想E40一到安装显卡驱动的时候就自动关机。更换了N个系统,只要万能驱动到了显卡就关了。跳过驱动直接进桌面可以使用,但只要安装显卡驱动,故障依旧。安装鲁大师之后,只要进入鲁大师界面也会自动关机。

网友A:
j建议查显卡供电及信号的情况,最后再加焊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建议查显卡供电及信号的情况,最后再加焊显卡

会不会和散热有关呢?我拆开看了下,自动关机的时候,散热铜管很烫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和散热有关呢?我拆开看了下,自动关机的时候,散热铜管很烫很烫

一般不会,不过温度过高也会掉电,你可以看下,风扇有没有问题,是否出现不转的现象或温度高还不转。你可以拆掉c壳,然后安装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本子故障率不低

网友:
最终结果:散热出问题,购买一套全新散热安装上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建议查显卡供电及信号的情况,最后再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