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CM3A760ME全板U口和P口不能使用维修

楼主(2018-04-11):
此机开机进系统都正常,就是P口和U口不能使用,那当然键鼠都不能使用喽!主角先亮个相:

插上U口鼠,灯都不亮,不用想,肯定无供电,上图:

如图,USB供电由P7533AM8小8脚芯片供给(废话一下,此板由V星代工,V星这样做真是蛮复杂的,不过也给咱修理工多了一条创收的路子),全板有好几个这样的小芯片。随便量一只芯片的7,8脚,电压0V。量1,2脚都有5V,4脚0.25V,问题不用说肯定出在EN信号上了。所有芯片的EN信号都连在一起,跑图:

USB_EN由IO芯片84脚发出,难道IO坏了?不会这么火背吧。量EN到地阻值正常,应该不会短路,强制给USB_EN一个5V电压,所有P7533AM8都有5V输出,应该是上拉坏了,没点位图,眼睛快瞅瞎了,没找到R229,去他的,不找了,来个简单的,在边上的一个芯片上加一个4.7K电阻算了,刮漆,上锡,麻利旧板上拆一只电阻装上,OK。大家看看效果吧:

擦亮眼睛,看到没,还没清洗的地方那个小不点。
烤机正常!发帖不易,请大家多多赏点分

 会员1565350300鑫豆2024-9-15 22:29

网友:
这是艺高人胆大,这样会不会有后患。

网友A:
怎么计算的电阻呀,求帮助,可以飞一根5v吗

网友:
这样做不会有后患,哈哈,修过一模一样的

网友:
其实最简单方法直接拆料,上一颗0欧电阻与1脚5V相连

网友:
这个,一般我都是直接去掉芯片直连1-8脚。就ok了。。不用麻烦的找图纸

网友:
这主板修的多了  直接把芯片拆了 直联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计算的电阻呀,求帮助,可以飞一根5v吗

R229本来就是4.7K啊,还计算什么?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      赞一个                                       .

网友:
直联        很省事

楼主修得也不错

网友:
这个主板有点老了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 楼主修得也不错

网友:
长见识了楼主好技术啊懂的创新第一次见这种修法厉害了666

网友:
R229 好像就在桥南桥的左边,还是右边,,论坛里有图的,,上拉电阻的问题

网友:
我一般直接1,8脚飞线,省事方便。

网友:
en开启电压低,en对地无短路,上拉电阻坏,可飞线修复。

网友(2018-05-14):
我好像修过两块这种块。你把板子竖起来,接口在左边,那个R229大概就在板子右边中间部位,离板子边边有两三CM左右,我以前也是找的眼花。在南桥跟电源接口那里吧。  我记不清型号是不是一样了,但那个R229印像深刻。  还有,你最好把CPU那几个6脚芯片全换掉,V星板子,你懂的

网友:
说错了,是8脚小芯片,V星就是喜欢用这些小东西,名堂多的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