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照相

楼主(2018-04-11):
照相机闪退,伴随手电筒也打不开,换过图像处理ic,还是不行,没招了,哪位大师有修过吗?求助
华为

网友:
先排除是前置还是后置吧 然后再看是哪一路信号问题。比如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先刷机啊 软件排除完在动主板

网友:
我们换了个摄像头就好,原因是相机根本就点不开

网友:
国产手机主板 谁修啊 国产手机主板 谁修啊国产手机主板 谁修啊 国产手机主板 谁修啊

网友:
这种记录,对通病特别有用,,,,,,,,,

网友:
国产主板都不修的吗?
只修苹果?

网友(2018-05-22):
换个电池吧。不要谢我请叫我红领巾

网友:
我是完全不会,进来只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