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ProBook 450 G4,使用电池开机暗屏,外接电源有时正常,但不总是这样.

楼主(2018-04-11):
如题,此机比较新,也找不到图纸,暗屏时背光不亮,但是偶尔也正常貌似和使用电池和外接电源有点关系,但也不完全是这样,想直接飞一个ON信号,求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换个屏试下,也有可能。排除一下

网友:
在屏上面飞线吧,.35脚开启36脚调节, 屏的接口定义基本都一样,好判断,也好飞线

网友:
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

网友:
我碰到一台。  是原来屏碎了。 换屏。  换完后发现用电池一切正常。 用适配器就暗屏。 又换了一张屏好了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吧

网友:
屏 屏线 屏供电显卡一样排查..等待楼主好消息

网友:
这个图片真多哈,重点放在公共点电压上,经过的保险或管子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幕的背光电路的问题  先换个屏背光芯片试试 吧

网友:
找下接口定义查一下什么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遇到一个DELL的机器最后换屏好的

网友:
经测量了一下,无论屏亮还是暗,屏线附近都有3个电压,其中2个是3.3V,另外一个在AC时是18V,电池时是12V.貌似供电是正常的.现在就是查不到BL-ON信号是哪个脚,怕测量时短路,今天把屏拆开,发现排线更细,根本无法测量,只好从主板这里想办法了.还望各位朋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刚才又测量了一下,屏线上的电压,屏亮和不亮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冷机的时候,用电池肯定不亮,用AC可以亮.此时如果拨掉电源,屏依然可亮.看来也许是屏上背光升压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收藏学习,下次遇到可以看看

网友:
楼主真仔细,,维修最重要的就是要细心

网友:
碰到一台。  是原来屏碎了。 换屏。  换完后一切正常。 换了一张屏好了

网友:
貌似背光升压电路问题,换屏或换升压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主最终结果分享一下看看,这个问题如何固障

网友:
怎么没有结果,不会是没修好退了吧                                           。

网友:
怎么没有结果,不会是没修好退了吧
。
icsheet
唉,真是一言难尽啊,据我的判断,应该是屏的升压电路出问题了,但这机配件比较难找,本想装上退回去呢,结果装好后竟然不触发了,摸CPU和显卡竟然发热严重,这可是7代的I5啊,又是焊在板上的,看来恢复原来的问题也不可能了.
详情

网友:
大兄弟啊 换个屏试试啊 现在这种超薄屏很容易出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结果,不会是没修好退了吧 。
唉,真是一言难尽啊,据我的判断,应该是屏的升压电路出问题了,但这机配件比较难找,本想装上退回去呢,结果装好后竟然不触发了,摸CPU和显卡竟然发热严重,这可是7代的I5啊,又是焊在板上的,看来恢复原来的问题也不可能了.真恨这种电池不可取下的设计,一不小心就挂了.

网友:
真是悲催,吸取你的教训,想办法先把电池电压断开,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