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8x 330w 电源改装在神州战神gx10 上用 游戏或运行显卡测试软件掉电

楼主(2018-04-11):
dell m18x 330w 电源改装在神州战神gx10 上用 游戏或运行显卡测试软件掉电
功率计测试发现  ,当神州战神gx10  游戏运行功率在190w时候  超过195瓦立即掉电保护,适配器的指示灯熄灭,应该是超功率保护

现在问题是   dell 330瓦   19.5v  16.9a 适配器  至少可以稳定运行在250w的功率范围内 ,为何功率达到195瓦会过载保护

保护后断开适配器220v插头  在插好  笔记本可以正常使用

对比发现 :神州战神原装是4针接口    2个正极  2个负极   dell 330w电源是  1正   1负极   1 检测引脚

会不会是检测引脚不接  引起适配器异常反应导致的   (dell 330w电源中间针电压是 5.2v左右)

如果是未接中间针引起的    那可以通过电阻或稳压管+二极管  模拟电路吗?

网友:
没有改过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最后接2个240wdell 笔记本电源并联使用搞定了    应该是电流过大   电压降低到19v 以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