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31R 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8-04-11):
我现在正在修一台DELL M531R的笔记本,开机是正常的,故障现象是检测不到电池,电池我换到别的机器上试过,充电放电都是正常的,下面是我测量的电压值
01 02 PIN 接地
03 BAT_ALERT  2.5V
04.SYS_PRES    接地0V
05.BATT_PRS    0.6-2.5跳变
06.DAT_SMB   3.3V
07.CLK_SMB   3.3V
08.BATT1+   14.8V
09.BATT2+   14.8V
1.不明白 这个 BAT_ALERT  2.5V这个信号是起什么作用,
2 BATT_PRS    0.6-2.5跳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电池检测脚电压跳变。连接到EC的63PIN,没问题,与之相连的电阻都没有任何问题,未插入电池时测量是3.3V。
DAT_SMB   3.3V 连接到PU100 10PIN  UE1 的77pin
CLK_SMB   3.3V  连接到PU100  9PIN   UE1的78PIN
ec换过也是一样,没有思路了,怎么往下修呢,请大神们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8-4-24 14:28):
问题已解决,在淘宝上买的剪板EC,EC内置程序不对导致的

网友A:
有没有更换过适配器啊  适配器有可能会不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更换过适配器啊  适配器有可能会不充电的

不关适配器的问题,是检测不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