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X 不出发

楼主(2018-04-11):
一台板号:X550JX  的机器不出发。待机有3.3V  5V ,BIOS也有波形,于是刷了个BIOS没解决问题。
本来想在论坛上看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www.chinafix.com/thread-1110083-1-1.html这个遇到的问题和我一样,但是没看到有解次
于是自已下了一个维修手册,买了个点位图,准备自己研究(维修手册和点位图,点位图软件一起打包发上来,虽然已有了,但是都是分开的)
维修开始,从这里来看DPWROK_EC也就是第8步没有出来,电压只有0.8V左右,但是1-7步都是有的, AC模式和这个张图差不多,
3VA_DSW_PWRGD 是3.3正常,
这是为什么呢?开看点位图看看3VA_DSW_PWRGD,都到了哪些地方, 到的地方也不是很多,我是这么理解的3VA_DSW_PWRGD既然已出但DPWROK_EC又没有,很有可以是因为3VA_DSW_PWRGD出来后通过转换的一些东西不到位,导致DPWROK_EC不可以正常发出,
所以3VA_DSW_PWRGD所经过的东西我都会去查一下(没有图纸就只能用这个笨办法了)。当我量到R2230的时候,发现在一些问题,R2230一端是3VA_DSW_PWRGD  3.3V,另一端是N126802097。再往下是一个D2208二极管,二极管的后面叫作,DPWROK_R,这个为0V,而R2235一边是DPWROK_R,另一边是DPWROK_EC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信号吗?

在看了一下和DPWROK_R相关的东西,到了南桥,到了D2204这个另外两个脚连一起的有3.3V,说明它至少不影响DPWROK_R,这个信号,R2228没装不用管。R2237也没有装不管他,那问题就很明显了,就只D2208的问题。但是当用铬铁取D2208的时候发现这个二极管已是断两半了。换一个上去触发亮机。

总结:按时序上来看,
3VA_DSW_PWRGD出来后就会发出
DPWROK_EC,但是要先有这个得还需要DPWROK_R这个先到位。
后面发上维修资料

网友:
后面这几张图片是什么鬼?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网友:
这个点位图软件不错的,我都是在用它!

网友:
思路很清晰。看来还得在时序上下功夫才成

网友:
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厉害不了哥

网友:
楼主能测量下取掉二极管后dpwrok_ec的电压值就好了

网友A:
我这个华硕X555LD开机有轻微的短路没图纸不知道查哪里,点位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华硕X555LD开机有轻微的短路没图纸不知道查哪里,点位不太懂

你是哪里短路。我给你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B:
维修开始,从这里来看DPWROK_EC也就是第8步没有出来,电压只有0.8V左右,但是1-7步都是有的,,,,这里我看了半天你写错了哦是6步吧,楼主如果没有图纸和点位这机器是不是很难修了就?

网友:
很多机器不触发,把电池拿掉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技术很厉害,学习了,分析的很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向高手点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维修开始,从这里来看DPWROK_EC也就是第8步没有出来,电压只有0.8V左右,但是1-7步都是有的,,,,这里我 ...

,你才是细心的人啊原来,谢谢指出,看懂了就好,万一有人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不就收钱钱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才是细心的人啊原来,谢谢指出,看懂了就好,万一有人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不就收钱钱了嘛

没时序图纸估计这机器就不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