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8 mate8屏幕背光亮 不显示 求方法

楼主(2018-04-11):
华为MATE8 mate8屏幕背光亮  不显示   已经排除屏的问题

测主板屏幕座子   发现24   26脚阻值不正常  (T1703两端都是这个阻值 24脚0    26脚74 )

图纸24  26就经过T1703  然后直通CPU

想问下有没有好的办法能不动CPU    这是海思CPU带胶

网友A:
本着先易后难,可以先换座子试试。

网友:
我就是为了分来的,别生气,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着先易后难,可以先换座子试试。

有两脚阻值不正常  换座肯定也不行

网友:
这个厉害了,有没有大神 教一教呀

网友A:
断开T1703,测测看是哪一端的问题。万不得已只有干CPU。

网友B:
量座子的对地值也许有发现,很多都是断线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T1703,测测看是哪一端的问题。万不得已只有干CPU。

CPU端的问题     两端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座子的对地值也许有发现,很多都是断线造成的

发现了问题   不好下手  这两条线经过T1703后直通CPU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本着先易后难,可以先换座子试试。

网友C:
如果不动CPU的话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把这两个不正常的线,对接到旁边功能一样的总线上去看下屏幕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说明是CPU坏了来试试是不是CUP问题

网友D:
显示不是还有lcd偏置电压嘛吗?不一定数据信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不是还有lcd偏置电压嘛吗?不一定数据信号问题。

T1703两端阻值不正常    更换U300       还是CPU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动CPU的话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把这两个不正常的线,对接到旁边功能一样的总线上去看下屏幕有没有变 ...

基本可以确定是CPU挂了   这样的机比苹果还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本可以确定是CPU挂了   这样的机比苹果还难修

那就把CPU拆了看阻值正常了不 。。。。。。

网友:
把电感拿掉量通Cpu 的信号是不是对地0 如是Cpu 本体挂 只有更换cpu 能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上资料图在哪里搞的  能不能分享出来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看看座子旁的双排电容  坏了直接短接

网友:
手机修好了没有??????????

网友:
还是直接换cpu吧,换了如果好了跟我们说下,也学习下

网友:
有一台一样的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把T1703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