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5459掉电

楼主(2018-04-11):
接到机器询问说不定时掉电,于是开机测试,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都正常,于是看电视剧测试,当看到25分钟的时候突然断电,第一反应想是不是那个供电芯片虚焊造成的,拆机加焊什么CPU 待机芯片等都弄了一遍,在加焊的时候把COMS电池也拆了,装机在测试,在开机进系统桌面的时候又掉电了,连续开机几次都是进系统桌面就掉电,于是确定BIOS ME损坏造成的掉电,再拆机刷BIOS,在装机测试进系统不掉电了,连续看电视2个小时左右也不掉电了,机器正常了收工。此机确定BIOS损坏的原因是去掉电池BIOS重置了下 ,BIOS故障表现的更直接,

网友:
这样的问题算通病么

网友:
bios中的学问太大了,今天看了月饼老师的一个帖子,才知道里面的玄机啊

网友:
BIOS也能导突然掉电,涨见识了.以后要注意了,现在机子BIOS问题多

网友:
这还真想不到是bios出现问题,楼主判断BIOS的问题方法不错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注意到 一半掉电都把注意力放在芯片或者电容上面

网友:
哈哈  看到标题首先想到BIOS   果然就是

网友:
现在刷BIOS 能搞定好多 故障 了。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各种问题 奇奇怪怪的故障

网友:
掉电不好修 啊    辛苦了

网友:
特别是用好长时间在掉电的。  一般都去找芯片和电容。  或者温控了。

网友:
看下温控芯片有不有问题

网友:
还真没有想到bios的问题啊 楼主厉害

网友:
这种老师修机器,速度快,经验丰富,和发帖子一样,干净利索,这效率需要有很多经验的积累,谢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经验不错!谢谢分享!修机有效率的都经验丰富的大神!

网友:
想想就是blos的问题,不过外围的东西引起还是有的

网友:
现在BIOS故障真多 .................................

网友:
经验不错!谢谢分享!修机有效率的都经验丰富的大神

网友:
技术扞杆的啊,老机器bios还好点,新机器bios一般比较头疼

网友:
bios坏的是真多啊

网友:
BIOS能引起各种问题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好多新电脑BIOS爱坏,,,,,,,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有点麻烦的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