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插充电器打不出电话或呼叫失败

楼主(2018-04-11):
有进过水,不插充电上网打电话都正常。移动卡充电的时候信号跳水,打不出打不进。换联通卡测试,插充电都正常。换过尾插排线,天线开关,2g功放都没有解决。求思路,哪里出问题?

网友:
把射频换了

把射频换了把射频换了把射频换了

网友A:
估计是中频坏了。换个应该能好,还是一样的,重新焊下基带。

网友:
中频搞了 先  在不好射频。。。。。。。。。。。。。。。。。。。

网友B:
中频看下,量下对地,尤其是发射2g频段的对地。

网友:
中频和射频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频看下,量下对地,尤其是发射2g频段的对地。

中频和射频换了,一样问题………

网友:
一般呼叫失败查发射元器件。基带——射频——2G功放——天线开关

网友:
基带                          别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一圈一个一个撸。干就完了

网友C:
既然插充电器不行那就肯定是主供电有关的电路啊,2g功放换了,看看射频功放和基带电源啊

网友:
进水的得拆机检测‘’‘’‘’‘’‘’‘

网友:
大大您這帖,我也有看沒有懂,不過您處理好了就好

网友D:
换过射频和功放那就干基带吧,楼主搞好了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过射频和功放那就干基带吧,楼主搞好了说下

如果是打电话造成的不充电往那查没错,你干个基带看看好的了不

网友E:
看看U5411_RF的3V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5s时代就遇到这个情况,同行都说里面有东西断线了,反正我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U5411_RF的3V供电正不正常?

查了L5408RF和L5407RF,没有3v和1.8v电压,我之后飞线了。都没有解决,u5411rf也换了。我感觉都是2g方面问题,联通卡调3g插充电都可以打电话。

网友:
目前还是未解之谜吗?就喜欢看师傅们经历了一堆问题后解决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既然插充电器不行那就肯定是主供电有关的电路啊,2g功放换了,看看射频功放和基带电源啊

应该不是供电问题,因为插上线不联充电头。一样是打不出信号跳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是供电问题,因为插上线不联充电头。一样是打不出信号跳水

那就先换个尾插试试,然后再看看尾插的插入检测信号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台小7 , 一模一样的情况......顶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中频坏了。换个应该能好,还是一样的,重新焊下基带。

中频换过,基带重装了。基带打阻值都正常,V8脚无阻值看图纸是通卡座地下一个测试点,之后不知道通哪里去

网友:
实在不行换部手机算了,如果再不行,插插是不是移动卡欠费。

网友:
这种 问题最难查了,毫无头绪。。。。。

网友G:
问题就应该在U5411或主板信号部分到wifi上的那条信号线上,3V电压需要从U2那里飞过去,装机测试的时候要把天线部分的螺丝全装上去测。  苹果6在连接USB时2G信号会由基带控制天线开关通路转到wifi那边, 也就是从上面走。查U5411的3V点和U2的3V点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就应该在U5411或主板信号部分到wifi上的那条信号线上,3V电压需要从U2那里飞过去,装机测试的时候要把 ...

查u5411_rf没有3v和1.8电压,断线了。之后飞线接好。还是一样,测试没有装wifi天线。我明天再试试装上去看看。都打算放弃不修,机子都装好。

网友:
没遇到过 不会修手机来着

网友:
路过,学习,楼主解决了的话发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