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硬盘扩容后变成无前后摄像头。

楼主(2018-04-11):
前段时间朋友拿来一台IP2扩容。按照以前的经验信心满满的扩容,刷机后一测试发现前后摄像头不行。重新拔插摄像头排线,换摄像头。不行,再刷机还是不行。但时傻了。再重新拆开。详细检查发现没问题。摄像头各种电路电压,对地阻值也正常。回想下,当时会不会拆硬盘的时候有碰到什么。再把硬盘拆下来。放到显微镜看。终于找到问题了。原来是拆硬盘的时候把硬盘主板底下第二层的板层挂断掉了,这正是摄像头传送CPU的数据线.断了好几根线。经过半个小时耐心的飞线。装上硬盘,上电。摄像头终于可以了。以后维修手机平板千万不能粗心大意啊。

网友A:
断了那么多线,楼主够粗心的。不过手艺还不错,呵呵……

网友B:
楼主的手工技术相当不错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了那么多线,楼主够粗心的。不过手艺还不错,呵呵……

嗯下次肯定仔细维修了,但是最后还好能修起来,就是多用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手工技术相当不错 哦。。。。

谢谢评论,技术一般吧。还要多多的学习。嗯下次肯定仔细维修了,但是最后还好能修起来,就是多用点时间。

网友C:
一刀下去就断了这么多线,够折腾的。还是细心点好

网友D:
现在苹果手机各地方都在搞扩容 市场还比较景气 不过我就是没有那个耐心了 眼睛用放大镜看 似乎有点累 还有主板的原件太细小 真佩服你们。

网友E:
老师技术不错。哈哈。谢谢分享。

网友F:
手工还要多练习。。。。。。。。。。。。。。。。。。。。

网友G:
真是牛人   这都能想到 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刀下去就断了这么多线,够折腾的。还是细心点好

是的太大意了。以前扩容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苹果手机各地方都在搞扩容 市场还比较景气 不过我就是没有那个耐心了 眼睛用放大镜看 似乎有点累 还有 ...

没办法为了赚钱不耐心就要赔钱了。不过这个还能补救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技术不错。哈哈。谢谢分享。

好好学习。每天看看视频,慢慢的积累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工还要多练习。。。。。。。。。。。。。。。。。。。。

是啊,修手机手工很重要呢,每天要练习手工才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恩.......................................

哦,,,,,,,,,,,,,,恩。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是牛人   这都能想到 看到。。

一般,世界之大,一山还有一山高。还有技术手工跟好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收藏了哈哈哈,,,。。。

欢迎收藏,,,,,,,,,,,,,,,,,,

网友:
修好就不错了,只是浪费了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