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0半小时掉电关机的问题谁遇到过,遇到两台了

楼主(2018-04-12):
用外接电源或者电池都是30分钟掉电关机,装过系统,散热正常,不管满负载或者进系统不运行软件,都是30分直接断电,有解决过这问题的吗,
掉电

网友:
刷bios呀,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这款机器好像有这个毛病的。 刷BIOS。 能好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