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主板 风扇插口插风扇不转 搞不明白了

楼主(2018-04-12):
今天拆机清理灰尘,带电插拔风扇,手里的镊子接触了插座的第2针正极和第3针转速检测 造成短路,随后马上关机 看了下板子安然无恙,然后开机试机,一切正常 能进系统,
用万用表量了下 风扇插座的 第 1和第2 针 显示有12V电压,然后再接上风扇就不转了,风扇已经排除过 接到cpu风扇插座上 正常运转,现在怀疑是 第2针脚和第3针脚短路 吧哪里搞坏了

实在想不懂了 明明测着有12V电压 接上风扇不转呢   手头只有万用表,主板上的电阻 不拆下来没法量,有类似经验的朋友 请指教~
主板是技嘉 b75m-d3v

网友A:
第一针接地的,已经烧断,变成不接地了。所以上电不转

网友:
都烧断,不接地了,供电跟地要有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控制电路有问题吧,可以跑一下线路

网友:
地线断了,跑线就行了!简单的问题,修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电脑还能开机正常使用吗 ,能用的话直接别的地方接个电压过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针接地的,已经烧断,变成不接地了。所以上电不转

第一针接地断了 按说用表量 1  2  针 应该没有电压才对啊  我这个量着有12V........就是接风扇不转  只接两线风扇也不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针接地断了 按说用表量 1  2  针 应该没有电压才对啊  我这个量着有12V........就是接风扇不转  只接 ...

接上两线风扇再测一下 1 2脚之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两线风扇再测一下 1 2脚之间电压

接上风扇  1  2 两脚电压变成 6V了

网友B:
自己找了个电路图  用我刚及格的物理知识看了下    插座边上有个 电阻 量了下游1.5K欧, 嫌疑很大,电路图上应该是0欧 ,估计是起到个保险丝的作用的。只是不知道 这是什么规格的电阻  0402的?或者是更小的 0201.。。。。。。。。。。   电路图上 画圈那个地方 有电阻规格吗?

用镊子把电阻短接了一下  风扇欢快的启动~ 故障排除  抽空拆个电阻换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找了个电路图  用我刚及格的物理知识看了下    插座边上有个 电阻 量了下游1.5K欧, 嫌疑很大,电路图 ...

直接一坨锡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找了个电路图  用我刚及格的物理知识看了下    插座边上有个 电阻 量了下游1.5K欧, 嫌疑很大,电路图 ...

镊子短接一下电阻 看看转吗。。。。。。。。。

网友B:
哈哈  我比较倾向于原厂风格,加个0欧的电阻 多少还能保护一下后面的电路,要不然下次在手抖 短路风扇针接口  估计主板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镊子短接一下电阻 看看转吗。。。。。。。。。

镊子短接 风扇转了, 当时心想 大不了就在买一块 网吧淘汰下来的 便宜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比较倾向于原厂风格,加个0欧的电阻 多少还能保护一下后面的电路,要不然下次在手抖 短路风扇针 ...

12V短路,对主板没有影响。最多对电源造成冲击

网友:
连接的io,还不如直接接在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