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焊盘 PP1V8 几个点OL 有些虚 一重压测OL

楼主(2018-04-12):
IPHONE 6 原来是不开机 拿过来修开机了  更换了R0603 电阻 顺便16G 升级成64g的   一个月后客人主板更新到最新系统 然后说更新前就经常重启现在无服务 我查看了关于本机是无基带的
想着会不会是晶振的问题 重新更过一样 可能温度一高又把R0603 吹虚了  二极体正常300多 变成1700  再次焊接二极体变回去后 现在不开机了
然后想着会不会硬盘底层有问题 拿下来放测试架对比了下没问题的。。重植硬盘看看吧 结果就悲剧了 热风枪没拿好 在高温的状态下热风枪直接碰到了硬盘
现在检查到硬盘 焊盘 PP1V8 几个点OL 有些虚 偶尔有阻值300 标笔用力测的话二极体就升上去变成OL
是不是主板断线了 好郁闷 这怎么弄?

就是标注的那几个点有些就是OL  有些标笔一用力就变成OL  其它的黄点 用力也没关系 一直是300多

这怎么修呢?  主板已经赔了一个给客人了。。  客人也等不住。。

网友:
好东西的大家分享哈哈哈哈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网友:
这么大的焊点不会掉或者断了,你检测下1.8v的电感有没有被你碰掉了。

网友:
这1.8V好多地方用,测测其他的地方没问题就是到硬盘这里断路了

网友(2018-05-19):
楼主最后怎么样了?修好了吗。实在不行只能把点挖掉,飞线试一试了。

网友:
打下硬盘对应脚位   只有相通,可以忽略
问题很简单,维修过程注意手法和温度的控制

网友:
越努力,越幸运越努力,越幸运越努力,越幸运

网友:
搬板解决啊 没有什么搬板解决不了的 除非套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