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H61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8-04-12):
一块梅捷h61的板子,没有内存供电,也没有cpu供电,根据时序看是因为没有内存供电在先导致的没有cpu供电,内存pwm供电芯片是rt8120a,上电测得 :1脚 boot 12伏  2脚 上管G 0.1伏  3脚接地 4脚 下管G 0.33伏 5脚vcc 12.2伏 6脚fb 0.33伏  7脚EN 1.1伏  8脚phase 0.1伏     感觉EN输入不正常,但是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检测,在线等求助,小白一个,谢谢指导。

谢谢大家指导,我从盈通的一块板子上找到一个rt8120a换上正常亮机了,还没有长时间测试。但是我想问这个芯片的EN脚的电压是自己内部产生的还是哪里输入的呢?

网友:
这个rt8120a很容易坏,见你的条件都正常换一个就OK,如果没原型号可以用RT9214代换但要改6脚RF为分压0.8伏,7同8脚加个20K,1脚同供电间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
先换内存供电芯片吧!不行再说!

网友:
同意LS,先修好内存供电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我想问一下,这个芯片的en脚的电压是从哪里过来的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先吧!开启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我从一个盈通h61上拆了一个rt8120a装了上去,测量各路电压已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