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小弟有事相求,请帮帮忙

楼主(2018-04-12):
维修一台海尔简爱7g-3,板号为不插u开机0.006,插u开机0.13v,除了u其它供电正常,u供电芯片 1,2脚5v;4脚3.3v;5,6,7都有1.05v;10脚19v;36脚5v,把8脚与地相连不插u上电测u供电1.1v了但马上掉电,这种情况掉电正常吗?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u供电芯片正常了,求各位英雄讲解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把8脚接地是开始VBOOT,只能说条件基本满足但不能肯定芯片是完好,另外测测5,7脚有没波波

网友B:
示波器测上下长管,看看稳不稳。多长时间会掉。看看是保护掉电,还是后面短路。判断是过压保护还是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8脚接地是开始VBOOT,只能说条件基本满足但不能肯定芯片是完好,另外测测5,7脚有没波波

沒波波呀,没拆机时开机上电到0.4v但马上掉电到0.2;拆机裸板上电到0.15不掉电,客人u是三代的,我换个二代i3也是这种情况,南桥slj8e,请问可以上二代i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测上下长管,看看稳不稳。多长时间会掉。看看是保护掉电,还是后面短路。判断是过压保护还是过流保护

第9脚1,98v   第11脚1.05v      第12脚0v相连电阻另一端3.3v,麻烦帮我睇下这些电压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C:
是几代的机器到i3了吗   焊一遍桥   不出CPU供电如果感觉芯片是正常的就焊接一遍桥  没到i3 的不需要焊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几代的机器到i3了吗   焊一遍桥   不出CPU供电如果感觉芯片是正常的就焊接一遍桥  没到i3 的不需要焊接

客人是这种u我的是 可以用我u吗?不出u电压,我怕u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客人是这种u我的是可以用我u吗?不出u电压,我怕u有问题导致的

有一个h_cpupwrgd这个信号是桥发个CPU的一代到现在的6代的机器都必须有这个信号  没有的话是没有CPU供电的
桥内部这个信号叫做PROCPWRGD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 没修好换了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h_cpupwrgd这个信号是桥发个CPU的一代到现在的6代的机器都必须有这个信号  没有的话是没有CPU供电 ...

没图纸呀,我睇论坛出u供电外围电路9脚正常1.03v我的1.98;11脚1.99v正常我的1.04v;12脚3.3v正常我的0v

网友:
6X系列的CPU要收到桥发来的,procpwrgd这个信号,CPU才会发出SVID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去开启CPU供电,所以没有示波器可以往前推,查看这个信号

网友:
刷个BIOS看看,现在很多故障跟BIOS有关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焊接一边桥就好啦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看了,不行只能顺着时序查了啊

网友:
这个不好搞啊,按理说条件都有了,还是不出真搞不懂

网友:
换CPU 没有CPU定一样的CPU 定主板 替换法解决啊 反正CPU主板能退 技术不好的就用笨方法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不太好修啊!!!!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