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购买的插卡音箱主板

楼主(2018-04-12):
以前购买的插卡音箱主板。主控最高耐压5v.我却上电12v结果吧主控IC烧掉了。,不是道是什么型号。问下大神们。这个IC可以用什么代换呢。

网友A:
型号都摸掉怎么知道是什么型号,应该不贵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都摸掉怎么知道是什么型号,应该不贵这个东西

这个主板才10元包邮。就是无聊才研究下。我刚买2天就坏了。有点不甘心

网友B:
这个我以前经常修的,但是没注意型号!不值钱的东西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都摸掉怎么知道是什么型号,应该不贵这个东西

请问下你有什么经验来确定这个IC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以前经常修的,但是没注意型号!不值钱的东西丢了吧!

一点钱也是钱,我有怀旧情结哦。你以前经常修什么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