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屏套件 与屏接口不匹配 困惑中

楼主(2018-04-12):
如图   点屏套件是led  40pin的屏线     但屏是30针接口  淘宝上倒是也有30针的屏线    我看到的都是单6   貌似驱动板上的标注  没有单6的模式     屏是高分  1920X1080的  想用通用的驱动板套件  点这个30针接口的  LED屏    分辨率最好是1920X1080    能实现吗    有知道的  指点一下

网友:
高级的点屏器吧,我看那些专业卖屏的人都用的那个。

网友:
点不了除非买专用的盒子点,,40针的就可以点30针的点不了

网友:
这个免驱板应该可以驱动30针的单六屏,6-2最后一位不代表单双。

网友:
现在用这种屏的机子大把,随便找一台一试就行

网友:
不能用的,这个点屏套件40针是LVDS的,30针的屏是ED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