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LUS待机垮电快

楼主(2018-04-12):
苹果7Phome 键返回功能正常,指纹功能不正常,请问指纹功能不正常会导致待机耗电快吗?
苹果
耗电
耗电快

网友:
有这个可能,查下指纹供电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用手指摸下指纹看看会不会发热,如果不发热就代表不漏电

网友:
应该是指纹导致的,指纹电压比较高。你换个带指纹的屏幕试下待机看看电流。

网友:
指纹供电短路了吧,裸板按开关看是多少电流。70左右正常,如果200 300的基本就是指纹供电电容有短路,测测吧

网友:
可能是指纹供电有短路,用松香熏下!

网友:
指纹还短路?刷新认知。。。。。。。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啦!

网友:
我关注这个帖子的最终结果。希望顺利解决。

网友:
你先把指纹拆掉试试看,如果不漏点说明指纹芯片坏了

网友:
加电试机然后去掉指纹加电试机

网友:
会的,会的,会的,会的,会的,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