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CPU 12V过高秒杀

楼主(2018-04-12):
华硕P8H61 CPU 12V过高秒杀 华硕P8H61 CPU 12V过高秒杀 华硕P8H61 CPU 12V过高秒杀
华硕

网友:
说清楚呀,电阻变值?12V检测到电压过高吗?

网友:
学习啦,是什么原因造成过高?知道了心里踏实。

网友:
一般是分压电阻变质....是华硕通病

网友:
12伏特电压偏高,非CPU12伏特的电压偏高。

网友:
这个检测电路跟一般的有点不一样,一般的是通过分压电阻降压检测的,这个是通过一颗电阻降压检测的,这个比较难找电阻更换,还有这个不是CPU电压过高而是+12 +5 电压检测

网友:
12v电压检测偏高,一般是电阻变质导致的

网友:
楼主啊讲仔细点好不我们也想看看你的详细维修过程

网友:
VIN检测吗,

网友:
新人,不懂,看不明白++!。。。。

网友(2018-07-31):
电阻都不用换,除非两个都检测过高,要不直接直接连一起就好

网友:
分压电阻换了就好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一般我都 是5V坏了接12V的过来,12V坏了接5V过来。

网友:
华硕这个老病,就H61比较明显,以前G31 41从来没有测试过或者遇到过检测电压过高引起的很多疑难杂症

网友:
吧12检测 两个电阻去掉 吧12v检测的电容和5v检测电容连接一起就ok了 也不用找电阻去换

网友:
换懒得换,直接BIOS设置。

网友:
这两个都是用了检测用的电阻,用于识别电压的

网友(2018-09-20):
12V 经过11K 1K分压得到1V 的电压,做检测. O_12V_IN IO对应105脚.

网友:
两个电压都高,,,少见,,楼主厉害秒杀

网友:
这个小地方也能查到 ,楼主是真有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