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K连接不了无线网

楼主(2018-04-12):
连接不了无线网,无线网卡也换了还是不行,哪位师傅给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下驱动是不是异常,先排除下试试看.....

网友:
先进我的电脑看看属性 有没有·识别到无线网卡

网友:
如果没有识别到就是网卡 或者主板的问题

网友:
如果能识别到 就是网卡驱动·问题 联想的驱动最好去官网找然后下载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最好先判断问题 然后再下手 否则只能跟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找

网友:
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