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晓” Spark 无人机上手体验如何?

楼主(2018-04-12):
初步看大疆新款无人机发布,1080P30FPS,手势可控几十米,手机控制100米,遥控控制2公里,续航时间16分钟,有视觉避障,自能拍摄模式几种常用的,手机编辑断短视频,一键生成分享朋友圈。

网友:
在 如何评价 DJI 大疆创新的小型无人机「晓」Spark? 这个问题下面,大多数答主都对 Spark 的主要卖点之一手势识别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但 Spark 的手势操控真的能做到几乎完美吗?实际体验究竟怎样呢?续航多久?
爱范儿这篇回答的目的只有一个,看看 Spark 的实际操作体验,帮大家解答有关手势识别、画质、续航等一系列实际使用问题。

https://www.zhihu.com/video/854989680532422657
                          (关于大疆 Spark 的 13 个问题)
便捷不仅体现在体型,还事关操控方式

Spark 是大疆现在最便携的航拍无人机,一机三电池加上泡沫盒跟充电管家,一套下来重量不及一台精灵 4 单机,一个小背包就能轻松装完。

Spark 没有采用可折叠的机臂设计是个遗憾,不过这也减少了 Spark 的活动部件数量,飞机更加耐摔。
Spark 颠覆了以往所有大疆无人机的飞前准备工作,只要从包里把飞机取出来拿在手上,开机后双击电源键识别人脸,就能把 Spark 飞到天上,小巧的身形配合流畅的控制,Spark 真的很便携。
一些细节值得称赞

从设计成本的角度考虑,现在已经拥有 Mavic、精灵、Inspire 的大疆完全可以把已经成熟的设计杂糅起来,用来设计新的飞机,Spark 就是这样的例子。
总的来说 Spark 是一个全新的设计,但仔细观摩,又可以发现一些似曾相识的部位。
(桨叶和电机,基本上就是 Mavic Pro 的缩小版)

(两轴云台是 Inspire 2 FPV 镜头的放大版)
(双色机身的外壳质感跟 Mavic Pro 一脉相承)
我个人非常喜欢 Spark 几个细节。一是云台上方 3D 传感系统,一个小小的功能模块让 Spark 的正面看上去非常饱满,把 Spark 的玩法介绍给别人的时候也不怕区分不了应该对着哪里做手势。
第二个就是 Spark 的散热。虽然机身很紧凑,也不像 Mavic Pro 那样可以在飞机底下弄个金属散热片,Spark 只在顶部彩壳下面设计了一个类似于笔记本电脑散热风扇的散热通道,冷风进去热风出来,这个散热效果还是不错的,即使在烈日下连续飞到没电,也不会觉得电池和飞机本体太烫手。
桨叶保护罩也是个亮点。这点我在开箱文章中也简单提到了,四个桨叶保护罩不需要通过任何的螺丝连接,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开放式卡扣,安装上去之后牢固程度一点也不比那些要用螺丝的差。别小看这个不起眼的改变,自拍无人机需要桨叶保护罩,而过于复杂的安装方法只会让新手懒于拆装,没法降低出现意外伤害的风险。
可惜 Spark 标配盒子没地方收纳保护罩,所以桨叶保护罩得和充电器一样另外保管。
最后,Spark 还有一个隐藏得非常深的改进——充电管家。以往大疆的充电管家虽然能同时插好几块电池,但是只能按顺序给电池充电,而 Spark 的电池管家可以同时给多块电池充电,总充电时间大幅缩短。我们手上的两块电池只要 1 个小时左右就能充满电,大疆官方数据显示充电管家可以在 85 分钟内充满三块电池。
真相揭秘一:25 秒就能起飞拍照?

没有遥控器的好处是便携,缺点是开机连接手机的准备时间太长,之前测评零度 DOBBY 的时候,就经历过开机 8 分钟都没能成功起飞的尴尬。
同样是要通过手机 Wi-Fi 连接飞机,大疆就很自信地在官网中宣传自己能 “快速启动”:
开机后 25 秒内准备就绪,放上手掌开启人脸检测,解锁后自动升空,随时为你拍照。

先说一个真实的使用案例。
端午节前,爱范儿(微信号:ifanr)一众氪金足球老将下班后去踢球,结束后例行拍个合照。当我们把一台 iPhone 交给球场老板帮忙拍照的同时,我也拿出了 Spark。利用他们站队摆 POSE 的时间,我控制 Spark 掌上起飞。最后,无需刻意等待无人机准备就绪,我们就在地面和天上同时拍了一张合照。
整个起飞流程一气呵成,很流畅。那么 Spark 真的能够 25 秒起飞么?我们还没试过真的在 25 秒内把飞机飞上天,不过平均下来从开机到起飞的时间在 26 秒左右。
如果算上打开手机,通过 Wi-Fi 连接飞机的时间,这一套准备工作做完也不到 1 分钟,非常快。
再说一个逆天的事实,亲测 Spark 在晚上几乎一片黑的地方也能检测到人脸并正常起飞,不过建议晚上最好还是踏踏实实放地上起飞吧。
真相揭秘二:手机没电,手掌也能当遥控器?

手势操控是自拍无人机的老概念了,所以 Spark 有这些个功能不足为奇,大疆在 Mavic Pro 发布的时候就曾经试水过手势自拍,效果也还行。
手势控制的功能在 Spark 这里得到了彻底的升级,从只能在 Mavic Pro 上控制拍照,到可以控制 Spark 的飞行、拍照、降落、视觉跟随,可见其实没有遥控器和手机,Spark 也有用武之地。
不急着看 Spark 的手势操控效果,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支持 Spark「看见」我们手势的硬件基础。
Spark 正面配备了两个摄像头,一个航拍相机负责拍照拍视频,真正能够感知到我们存在的,是位于航拍相机上方 1 厘米处的 3D 传感系统,更具体来说,是 3D 传感系统里面的「深度摄像头」。
深度摄像头的「深度」意思是这个摄像头不仅能够看见一个物体,还能配合红外线传感器识别这个物体跟自己的距离,所以尽管 Spark 没有双目视觉传感器,也能够完成精确的避障、跟踪、室内定位等功能,甚至还可以在漆黑的夜晚正常避障,虽然避障效果没有白天那么好,但是同样的环境下双目视觉可没法避障。
图像有了,Spark 还需要一个性能足够强的处理器、算法,将这些图像转化成飞机飞行的控制信号。大疆表示 Spark 内置了一个「24 核高性能计算单元」,至于这个计算单元的具体构成,大疆没有细说。
熟悉大疆精灵系列无人机的朋友可能还有印象,精灵 4 刚发布时,芯片制造商 Movidius 宣布精灵 4 使用了他们的 Myriad 2 视觉处理单元。去年 9 月份被英特尔收购后,Movidius 与大疆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得以延续,而 Spark 上所用的视觉处理单元,仍然是 Movidius 的 Myriad 2。双方的合作可谓是在算法和硬件上实现了强强联手。
看懂了 Spark 手掌操控的原理,提高掌控 Spark 的精确度也就不难了。目前 Spark 支持 3 种掌控动作:飞行、远离和降落。

经过多日体验,爱范儿(微信号:ifanr)认为 Spark 的掌控精度不错,可用性极高,经过一次固件升级后,光照充足的环境下足以放下遥控器和手机,只用手掌控制 Spark 在我们身边飞行。
你要问我愿不愿意从此放弃遥控器?不可能的,目前只有摇杆的精确度和灵敏度能够满足「人机一体」的需要,对于拍大片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体验。
真相揭秘三:掌控飞行没问题,那手势识别呢?

我之所以没把掌控飞行笼统地概括为 “手势操控”,是因为手势操控和掌控飞行在 Spark 上并不是一样的概念。
上面说过,掌控需要确保 3D 传感系统能够识别到手掌,但是这个系统只能识别到最远 5 米的物体,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视觉识别、手势识别功能的时候,起作用的其实并不是 3D 传感系统。
所以手势操控的好坏与否,现在取决于两轴云台上的摄像头跟处理器的配合效果。
经历了 Mavic Pro 期间的不断调校,Spark 的手势操控功能和精度都不错,举高双手可以让飞机跟随自己或者从远处回到自己跟前。
除了好的一面,我们也遇到了 Spark 的 bug,比如…… 从飞机到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没有过一次成功的手势拍照,手势远离的触发率也不高。我们这台 Spark 可能是个特例,因为其他的 Spark 工程机都能够手势拍照。另外,DJI GO 4 无法在手势识别模式中摄像,只能拍照,这也使得举高双手自动跟随这个功能有点鸡肋,只是好玩和方便拍照取景。
(手势模式只能拍照,不能录像)
爱范儿(微信号:ifanr)认为,Spark 的硬件想要实现官网宣传的那些功能,完全没问题,但是目前大疆给 Spark 开发的视觉识别算法可能还有点不足,需要通过多次软件更新修复这些 Bug。
真相揭秘四:有了视觉识别就不用学飞行?

说完了手势识别,再来看看 Spark 其余的视觉识别效果如何。首先登场的,当然是 Spark 的独创功能——一键短片。
没发过朋友圈的航拍,那就等于没飞,「一键短片」基本上就是一个为朋友圈而生的功能,毕竟四个拍摄模式最终都会生成一个 10 秒的小视频:

(动图经过压缩,非原视频画质)
那么,一键短片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
答案是肯定的,除了冲天和渐远之外,螺旋和环绕飞行都对飞手的操控能力有挺高的要求。而一键短片的出现相当于让无人机新人刚上手就能拍到有大片效果的小视频,是个非常友好的功能。
不过受限于硬件设计,一键短片也有一些小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螺旋」和「环绕」。由于 Spark 的两轴云台没有航向轴的防抖,所以在执行「螺旋」和「环绕」两个需要飞机不断调整航向的拍摄功能时,就能明显地感觉到画面生硬地晃动,这种晃动在视频自动加速至 10 秒时更加明显,视频质量其实其实还不错,只是肯定会和理想的效果有差距。
如果你是高手,那你可能会对一键短片不屑一顾,但是想要愉快的自拍,肯定也少不了用上视觉跟随。有了精灵系列和 Mavic Pro 的积淀,Spark 的视觉跟随质量有保证。
有没有硬伤?当然有,航向轴的抖动前面已经说过,飞机在跟随过程中的飞行、云台俯仰也略显生硬,不过考虑到手机操控时不太容易控制云台俯仰,视觉跟随的拍摄效果还是要比手动控制好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飞机的飞行速度,我已经在 DJI GO 4 里将飞行速度调到最快,走路跟随没问题,但是想要骑车、跑步的时候跟随,没有遥控器的话 Spark 的飞行速度可能有点捉急。这或许是因为 Spark 的 3D 传感系统只能探测最远 5 米的障碍物吧,只能慢一点飞防止跟随的时候不小心撞树上。
总的来说,Spark 的视觉识别功能不会让飞手的操控能力没有用武之地,想拍大片,仍然得手动操控遥控器。但如果只有个手机,也没有那么好的操控水平,用视觉识别功能拍点小视频也是挺不错的。
真相揭秘五:Spark 的画质好么?

光说拍照的话,满分 100 分我能给 Spark 120 分。

照片锐度、宽容度这些问题不用多说,画质没问题。Spark 最令我满意的特点之一,就是终于把 1/2.3 英寸 CMOS 的严重偏色问题调了过来,将 Spark 样张和 Mavic Pro 对比一下就懂:
(Mavic Pro 样张,偏黄又偏红)
(Spark 样张,颜色比较正常)
相比之下 Mavic 的颜色偏得不成样子了……
画质好、颜色正,那还只能让 Spark 拿个满分,剩下的 20 分在哪儿?
虽然 Spark 的摄像头等效焦距只有 25mm,但是得益于 DJI GO 4 新开发的广角功能,Spark 能够拍出比等效焦距 16mm 还要广的画面。这些超广角照片的合成都是通过 DJI GO 手机客户端完成的。
放大图片之后就能发现,DJI GO 4 的合成算法不错,素材衔接处没有明显的违和感,边缘畸变也更像是一个超广角镜头拍出来的照片。

(横竖都能拍)
不过这些超广角原片也有些问题——视角太广导致边畸变太严重,所以建议大家在 DJI GO 合成了超广角照片之后,手动裁剪一下再分享出去。
(原图)
(后期成品)
另一个不错的拍照功能就是传说中的「景深模式」,由于 Spark 的红外线测距理论上会比智能手机常用的双摄像头更加精确,所以 Spark 的景深渲染也应该更好。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而且 DJI GO 4 还支持「先拍照,后对焦」,在照片列表里选择需要对焦和虚化的地方,使用体验不错。
不过老问题依然有,大疆这套算法在聚焦的物体边缘仍然无法有一个自然的过渡,而且一般来说哪怕用上 2.8 的光圈,25mm 的镜头也没不可能有这样的虚化效果,大家在调整虚化等级时记得悠着点,过犹不及啊。
照片没问题,视频又如何?
老实说比起照片,我认为 Spark 的视频拍摄画质还行,但整体性能不怎么样,最高 1080P 30fps 的拍摄能力在大疆的航拍相机里算是很一般了,毕竟我自己的精灵 3 Advanced 都能拍 1080P 60fps。

https://www.zhihu.com/video/854993947515289600
                          (大疆 Spark 无人机航拍视频样片)
不过经过参数对比之后,我们发现 Spark 的 CMOS 很有可能就是 Mavic Pro 那块,既然如此那 4K 分辨率究竟去哪儿了?云台可能知道答案。
由于 Spark 的两轴云台没有航向轴的防抖,所以飞机航向轴一点抖动都会体现在视频里。不要以为无人机只有前后左右上下的抖动,航向轴的抖动只是不太明显,在拍照模式下仔细观察画面就明白。
当我们把飞机从拍照模式切换到视频模式之后,就会发现航向轴的抖动消失了!有些人看到这里应该懂我在说啥,Spark 之所以只能拍 1080P,其实是因为大疆把一部分分辨率用来做了电子防抖,也就是所谓的「UltraSmooth」,所以拍视频的稳定性虽然跟三轴云台还有一点差距,但是也够用了。
至于 30fps,爱范儿(微信号:ifanr)猜测这是因为 30fps 在暗光环境下能够有更明亮的画面,可能是考虑到业余消费级用户不一定了解,所以大疆把帧率限制在了 30fps。
真相大揭秘 X:你们关心的问题答案都在这里

一、Spark 限飞么?
Spark 虽然小,但重量也不止 250g 了,所以管理上和更大的精灵系列、Mavic Pro 没有区别,该限飞还限飞,限飞区域请自行上大疆官网查询。
二、续航时间?充电速度快么?没电会返航么?
从满电到剩余 4% 电量强制降落,只悬停不移动,期间有微风,不安装桨叶保护罩从掌上起飞,爱范儿(微信号:ifanr)测得的极限续航时间为 13 分 57 秒,但因为日常飞行肯定需要消耗比纯悬停更多的电量,而且要在剩余电量大于 20% 时降落以保护电芯,所以实际的飞行时间能达到 10 分钟就不错了。
除了用电池管家充电,Spark 还可以用 Micro USB 接口充电,这个充电时间就很长了,经过实测 Spark 用 QC2.0 的充电器要 2 小时 40 分才能充满,而且由于 Spark 的电池电量为 16.87Wh,高于 iPhone 7 Plus 的 11.1Wh,所以想用移动电源给它充电,很容易就把移动电源的电量吃光,充电时机器的发热量也非常惊人。
大疆方面表示 Spark 支持 QC3.0 快充,其他移动电源仅支持 5V/2A 慢速充电。
飞机在剩余电量仅够返航时会自主返航,但是不是返航到我们手掌上,而是返回到起飞时设定的初始返航点。所以如果想在船上起飞,记得不要依赖飞机自主返航,否则就掉水里了。
三、Mavic Pro 和 Spark 怎么选?入门买精灵 3 还是 Spark?
这两个飞机对应的使用场景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想用无人机拍风光照,那一定要买 Mavic Pro。
如果你只想用不一样的视角自拍,也没打算钻研无人机飞行技巧,Spark 够玩了。
想买 Spark,请务必购买 4599 元的全能套装,遥控器的操作体验比手机强太多,信号强度也更有保证。不过全能套装的两块电池数量距离「爽飞」还有一些差距,所以免不了根据自己的需求再添置备用电池。根据我自己带着 Spark 出游的经验,4 块电池应该是比较理想的配置。
(Spark 全能套装包装清单)
至于入门机的话,真要从 P3 和 Spark 里面选,我们也得选 Spark。哪怕是最新的精灵 3 SE,都是不具备视觉识别功能的上一代大疆航拍无人机,现在买精灵 3 就像是在 9 月份新款 iPhone 发布之后买 iPhone 6s,不划算。
无论是 Spark 还是更高级的 Mavic Pro、精灵 4,视觉识别功能都非常值得拥有。
四、抗风能力如何?
Spark 太小太轻,抗风能力不太好,南方的一点微风都能让 Spark 在空中出现让人不放心的抖动,想像精灵和 Mavic Pro 一样在海风中飞行是很难了。
五、有效控制距离究竟是多远?
很多读者在爱范儿(微信号:ifanr)微信和开箱文章中求证控制距离,然而我们真的没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回复,因为手势操控的时候飞机最远只能飞离我们 3 米,使用手机控制的话 DJI GO 4 将飞机高度限定在 50 米,距离限定为 80 米,低于官方宣传的 100 米且无法修改限飞距离。
因为没有遥控器,所以我们也无法求证最远 2 公里控制范围是否真实。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 80 米的限飞距离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在当下使用手机 Wi-Fi 操控的一众无人机里,能放心在这个距离内飞行的飞机非常罕见。我们分别在广州 TIT 创意园、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南门、香港万宜水库测试了飞行距离,无论是 Wi-Fi 信号干扰严重的 TIT 创意园,抑或是几乎没有干扰的香港万宜水库,都能轻松飞抵 80 米开外。
Spark 飞行距离的限制逻辑非常有意思,这里限定的「80 米」其实是飞机离返航点的最大距离,并不是飞机跟主控手机的距离,所以哪怕拿着手机让 Spark 自动跟随,在飞了一段路程之后也不能继续往前飞了。
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只要周边的 Wi-Fi 信号干扰不太严重,Spark 没那么容易与手机失联,而即使 Wi-Fi 干扰较大,Spark 近距离的操控灵敏度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基本的控制没问题。
出于安全考虑,爱范儿不建议使用 Spark 在信号干扰严重的地方作长距离飞行。
测评后记:隐藏在 Spark 背后的智能摄影未来

消费级别无人机正在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变得成为「独立产品」,而不再需要手机、遥控器这样的复杂的依靠,变得真正简单,智慧,逐渐摒弃那些繁杂的中间步骤,无人机的终极奥义也许就是「无人控制」。
极客公园在 Spark 发布会结束之后的总结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颇有启发。
在测评 Spark 的这些个日夜里,遥控器的缺席并没有让我感到无法接受,即便是 DJI GO 4 手机客户端,在很多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个监视器和指挥中枢,我不需要再通过手机、遥控器完成繁琐的操作,也能用这台小小的无人机轻松地自拍。
诚然,Spark 除了深度摄像头的各方面性能都没有它的「前辈」那么强悍,但是 Spark 借助深度摄像头及视觉识别算法实现的自主飞行和手势操控确实代表了消费级航拍无人机的未来。如果我只是想自拍,为什么不能让飞机在了解我的拍摄意图之后自己飞行自己拍摄?
视觉识别、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可以让人们的摄影能力犹如开了外挂,让摄影不再仅仅取决于「相机后面那个头」。只要算法好、芯片性能强,好的相机自己就能拍好照片,我们不妨称之为「智能摄影」。
比如大疆的专业无人机 Inspire 2 搭载的「聚焦模式」,只要通过视觉识别确定一个拍摄对象,无论飞机如何飞翔,云台相机都会锁定于这个拍摄对象上。或许有些专业航拍飞手会对此不屑一顾,但是有了这个功能,连我这种没有从事过专业航拍工作的人都可以独自完成一些高难度镜头的拍摄,就像有一个无形的摄影师帮助我一起飞行。
目前大疆旗下除了无人机之外,还有 OSMO 手持云台、如影 2 这些地面摄像工具,而在大疆之外,全景相机、高性能无反相机、运动相机这些摄影设备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智能摄影的未来很可能就会拓展至这些设备。
假如某一天,我们打开一台顶级微单,相机就可以自主识别我们想要的拍摄对象,据此自主对焦变焦、调整拍摄参数,这样的未来是不是有点诱人?

作者: @麦玮琪
编辑: @巫冬

网友:
作为大疆毒粉,从精灵3到悟1pro到御到goggles再到昨天下单spark,一个没放过。
拿到货测试了才敢说话

下面是御拍的照片,spark和御一样大小的传感器,主要是在视频方面没有了4K和1080P 60帧,想拍出下面的照片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及时朋友圈分享肯定是很完美的,更适合新手和入门玩家,省去很多后期步骤。拿这个去泡妹子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本人准备6月拿到货了用spark拍摄一部旅行作品,欢迎关注,文末有一些我用御拍摄的早期作品,都是大疆社区置顶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欣赏一下。

四人同山,御拍摄

北海涠洲岛,御拍摄

四川茂县九鼎山,御拍摄

马尔代夫港丽岛,御拍摄

峨眉山金顶,御拍摄

泸沽湖

雅西高速双螺旋

雅安四人同山旅拍视频:https://www.skypixel.com/pilot/videos/share/9e9f689e-0014-4ccf-938d-bd98ae44d54e?account=winkssky

泸沽湖旅拍视频:https://www.skypixel.com/pilot/videos/share/13b17780-e6dd-4356-bb43-ec871460b240?account=winkssky

马尔代夫旅拍视频:https://www.skypixel.com/pilot/videos/share/9fdb0f43-6802-49bf-aaf3-939d29c80cef?account=winkssky

网友:
66667。。。
大疆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2017年完成了“各大知名无人机厂家”在2015年吹出的功能。

.

网友:
关于大疆“晓”Spark的体验,它做好了三件事情。
“什么包都能装起走”
Mavic确实已经很小,螺旋桨臂还能折叠,但它还不能小到真的随便找一个死飞包就能把它往里面一塞然后就跑路。到目前为止,我所见过的大部分Mavic仍然需要呆在一个专门的收纳包才能让人放心地带它出去浪,而且不光是飞机本体,体积不小的遥控器,备用电池等东西,把这些都算上的话,和Mavic一起出门散步的负担仍然没法忽视,它还不是一部不作多少准备就可以随手放飞的飞机。
但Spark不是。空机重量210克,起飞重量300克,体积大小相当于一个330ml的铝罐,这意味着带上它出去玩并不需要额外再为它考虑收纳空间的问题。折起螺旋桨,这个小玩意在你的包里不会比你的平板电脑或者笔记本更重,你顶多会感觉包里就是多装了一罐饮料。就算装上螺旋桨保护罩,它也可以完美栖身于一个邮差包中而不会时刻提醒你自己的存在。
Spark的体积重量和设计几乎完美地展示了一部大众无人机应该有的模样:轻巧,一手可握,而且机身很结实——当然不是为了让它能多摔几次。为了结构稳定性以及飞行安全,大疆放弃了折叠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收纳空间的占用,不过这个不完美能够接受。实在不放心可以用泡沫收纳盒装好,同样可以很好地收入单肩包里。
因为已经达到如此程度的便携,人们可以不用“为了飞无人机而特地带上它”,而是能像无反相机,充电宝那样当作一件数码周边出门装放在日常通勤的挎包里,随时想起来了就能拿出Spark找个空间够的地方飞一圈,对它来说这一点为催化根本上的无人机使用观念改变提供了基础条件
“扔掉你的手机”
一部无人机交到一个从来没飞过飞机的人手中,他会干脆利落地回答四个字“我不会飞”。遥控飞机炸鸡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在这样的心理作用驱使下,人很容易拒绝使用遥控器(或者是带控制功能的手机app),虽然在上手之后能充分享受到飞行的乐趣,但踏出这第一步却是很难的。
为了打破这层大众消费者和无人机之间的坚冰,大疆在Spark身上进行了新的计算机视觉新实验,机身头部和底部的传感器组除了能提供正面飞行的视觉避障,以及悬停位置控制等能力之外,还来了新的手势操控玩法,这意味这要玩起Spark,你可以连手机都不用掏,除非你真的需要用到它那些复杂的云台相机拍照功能。
大疆Spark最先学会的技能是掌上起飞和降落。在打开飞机的电源后,把飞机平举到自己面前,机头正对自己,再快速地连续按下两次电源开关键,你会发现飞机的前臂灯变成黄色并开始闪烁,同时机头处双轴防抖云台的摄像头部分开始上下转动寻找脸部,当它的前臂灯突然变绿,摄像头锁定正视你,螺旋桨启动旋转时,说明Spark已经成功确定了它要跟随的对象,然后等到螺旋桨转速达到最大,就可以放手让它飘在你面前了。
手势放飞是大疆Spark一个最有效、最实用,而且最具观赏性的动作之一,不管是路人还是无人机老手,当自己成功在他们面前展示Spark的视觉识别特性时,总是特别有成就感。识别的准确率尚可,偶尔还是会出现无法识别的情况(大概十次里面出现一到两次)。佩戴眼镜不会影响识别,而且Spark也不挑脸,这里的人脸识别并不是只认特定的某个人,只要是张活人脸都能进行识别,锁定和跟随。不过一旦确定了跟随的目标,它就会只认锁定的目标并无视其他人。如果发生跟丢的情况也不要紧,只要目标在它自动重新寻找目标的时候(前臂红灯闪烁)再进入Spark的视野,它就会重新框住之并继续跟随。
降落和起飞同理,无人机在自己身边的时候,把手掌伸到机身的正下方不远处并等它自己缓缓降落在手上。不过这里Spark机身底部的传感器会有两种判断,一种是它会觉得你要它降落,便开始降低螺旋桨转速,并最后降落;另一种则是它会认为机身下方有障碍物而决定提升机身飞行高度而突然往上爬升。掌上降落要注意手掌和飞机的距离,不要靠得过近否则Spark会选择拒绝降落,要等它到合适的高度判定这是一只在等待它降落的手掌的时候再准备好,此时千万不要转移注意力,不然它在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降落,极大可能造成对人对机的损伤。
另一个大疆Spark的招牌技能是手势控制飞行,飞机通过前方的传感器和摄像头来识别手掌,通过判别手掌的在镜头视野中的位置来指引自身的移动。通过把手掌对着Spark的正面,待它锁定之后,你便可以使用手掌,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控制飞机。在旁人看来像“万磁王”的炫酷模式在实际表现中和起飞的人脸识别一样,会出现无法识别手掌的情况,体感识别成功率大概在七成左右。在移动操作过程中,手掌一定不要做快速的大幅度移动,这样飞机会丢失跟踪目标,尽量缓缓移动手掌,当接近飞机镜头视野的边缘时,机身才会跟随手掌作出动作,所以启动停顿的过程都有一点点延迟感。
在手势操作过程中,Spark会一直和控制者保持一定距离,要改变这个距离,可以在它眼前摆手,它成功识别该命令之后会执行一个移动轨迹像倒抛物线那样的远离动作。摆手动作的识别率比静置还要再低一些,可能只有一半,不过这个动作并不是那么常用,如果真的要赶走飞机超出精确的目视范围,这种时候就必须拿出手机或者遥控器才能安全有效地操作了。
除非你再打算把它叫回来,张开并举高双臂,飞机识别该动作后会按照原路飞回到你面前悬停。这个动作的识别率和摆手差不太多,略高一丁点。在Mavic上就已经加入的手势自拍当然在Spark身上也少不了,对着它的镜头双手比个框,看到前臂灯闪烁了就可以摆好pose开拍。
手掌控制移动是一个非常适合在室内做的控制操作,它对于那些尚不习惯手机app里飞行器FPV视角的人来说,更容易掌控,避免碰撞也更有信心,而且操控距离较短,人容易应急,保护措施到位的话,万一出现意外也不会有太大损伤,确实让初次接触无人机的人群更能放心使用。
不涉及任何手机操作的手势操控就是以上这些,除了自拍这一个动作会考虑到最终拍下的画面,需要在手机的app里预览飞机的视角,甚至可能还得通过控制杆进行飞机位置手动微调,其余控制都根本不需要使用手机进行干涉,够直观容易理解,0经验上手无人机也可以看得跃跃欲试。
“拍大片就是一拖一按”
当然了,操作好飞机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在天上飞完过把瘾就结了,航拍是目前无人机与普罗大众交集最多的活动,Spark也不例外。不过Spark的拍摄能力专精方向进行了微调,它相比前辈们更喜欢绕着人拍片。哪怕你一点都不懂航拍或者拍照,都能用Spark拍出很有水准的内容。
这一绝招藏在Spark对于普通人最有意思的讨巧——全新加入的一键短片模式里。拿出手机打开DJI GO 4 app,与飞机取得连接之后,在左侧的第四个模式选择图标上选择“一键短片”。接下来是重点:一键短片是如此无脑,简单到只需要在这个模式下在飞机的实时镜头画面上拖动框出目标,然后在冲天、渐远、螺旋、环绕四个预置模式里选一个自己想要的效果,点“GO”,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10秒左右过后飞机会带着刚才拍好的小短片回来,把app的图库里把刚拍的视频下载到手机,随时都可以拿到朋友圈上去晒。
冲天模式是一键短片里相对来说要求最低的,它的唯一要求是操作场景里没有天花板,或是爬升途径中没有障碍。得到指令之后Spark会锁定目标然后不断垂直爬升一边录制,直到10秒后完成拍摄并下降返回原高度。冲天短片画面表现为缩放效应,因为飞机体型较小,精简过的云台防抖能力稍有降低,在爬升过程中遭遇到比较强的气流时拍摄视频画面还是偶尔会产生细微颠簸。
渐远模式下,Spark会做出和你摆手手势远离时的移动动作,并在一边后退一边爬升的过程中摄制短片。这个动作因为需要后退和爬升,一定要注意飞行器的后方上方是否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渐远模式的画面表现为水平方向上的场景缩放,飞机镜头视角从平视一点一点拉到30度角左右的俯视。这个模式下飞机的所拍下的短片画面比较稳定,几乎看不到有抖动的迹象,只要注意飞行器安全。
环绕和螺旋模式有些类似,都是Spark围着你一边转一边拍,不过区别在于环绕模式里,飞机转的是一个更加整齐的圆形,而且会尽可能保持在同一水平高度上;螺旋模式下飞机环绕拍摄对象的距离会越拉越远,会进行类似渐远的爬升。两个模式下所拍摄的画面短片都非常稳定,只要它的飞行路线上没有障碍物。尽量在四周都开阔的地带进行这两个模式的短片拍摄。

一键短片模式除了有一个2m最低启动高度的限制之外,其他情况下只要能给它一个指定目标,它都能按照指定的运动路线进行拍摄。而且你也不用担心飞机会拍到一半电池没电,大疆对此类续航安全的经验充分,一旦电量低于10%的警戒值,飞机会立即中止拍摄返回起始点,而且它还会判断剩余电量是否足够拍摄一段短片并返回,如果余电不足,它会拒绝执行拍摄并在app里警示使用者更换电池。
这架小飞机也尚有不足之处
虽然能很好地完成上面提及的三件关键任务,大疆Spark并非尽善尽美,它身上也存在一些无奈的妥协。
首先是机身紧凑化所带来的续航时间下降,Mavic一块电池能飞将近半小时,而Spark至多只有16分钟,算上起飞降落,空中悬停待机以及电池电量计算误差,我们在实际使用中一块电池的续航只有差不多12~13分钟的样子,将近一半的续航缩减让Spark的使用乐趣打了折扣,没有备用电池的话使用它会感到明显的束手束脚。就算购买全能套装,两块电池也只能用半小时不到,除非真的只是拍一段短片就关机走人,否则不可能够用。所幸全能套装里的充电管家速度够快,一个小时不到就能充满一颗1680mAh的智能飞行电池而且能同时给多块电池充电,你说用充电宝给飞机充电?如果急着要飞,那个速度可以急死你。
另一个隐患在机身安全上,如果你在前文的字里行间里能分析,你肯定已经注意到玩手势操作和一键短片时会有一些额外需求:一定要注意飞机的后方以及后上方没有任何障碍物。是的,Spark的后尾和侧翼没有传感器分布,它无法在后退和侧移过程中作出避障动作,而手势操作和一键短片模式里存在不少需要后退和横移的动作,如果路径上有障碍物,它会一屁股顶上去或是拦腰一撞——装了螺旋桨保护罩可能受到的伤害能轻一些,没有的话很可能会打断螺旋桨然后坠机,这损失就惨重了。
Spark是每个人通往无人机世界的大门
尽管这两个不足之处可能会让一部分人望而生畏,但整体上看Spark还是瑕不掩瑜,近乎完美的便携,直观到不用脑旁人看着又炫酷的操作,还有摄影盲航拍白痴都能玩得转的大片拍摄,3299元单机价/4599元套装价也能称得上亲民,在2017年它就是每个抱有无人机幻想的普通人面前那扇新世界的大门,没有第二款产品可以替代,除非大疆今年年内再出一款可以折叠,传感器配备更加齐全,续航更长的飞机。不过那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买了Spark套装+care,近5000块。
这是我第一个无人机,之前也没摸过任何一种无人机。现在用了一周,也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视频,现在汇报一下使用情况。
总体感受值回票价。
摄影摄像上,基本上我能像想的场景都能应付。缺憾是手势控制只能拍照不能录像,而且如果事用手机将飞机设为录像模式,手势拍照就无效了。这种时候空比划半天,掏出手机才发现什么都没有。另外的遗憾是能够一键短片,却不能自动绕点飞行,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稳定性上,比想象的好多了。在山里飞的时候,担心的被大风吹翻的情况也没有出现。一直是用遥控器飞的,图传和信号传输距离并不是很远,不到一公里的样子,远的时候图传会略卡。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手势控制,我在酒店凉台上,想学广告视频大桥上手势拍照,结果飞机一脱手就横着飘到隔壁凉台前悬停了。多亏是悬停,我及时拿手机把飞机叫了回来。当时还不知道手机可以随时接管手势,所以飞机飞走的时候有点懵,拿手机纯属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还好顶用。
续航能力上,基本够用。不熟悉的时候,停在地面做各种设置,几分钟过去就能掉一格电。熟悉之后直接起飞,真在空中飞十多分钟还挺无聊,所以电池够用了。不过在大风环境下耗电很快,山沟里飞了5分钟,就掉两格电。
携带便捷性上,非常满意。套装送的包能装下1个飞机,2块电池,1个充电器和充电管家,4个保护罩,2对备用桨叶。看一起拿精灵去飞的朋友一手提飞机一手提遥控的辛苦样子,我觉得我是不会再买更大的无人机了
用每天饭后的时间拍了一周,攒了些视频片段。下了个破解版的pr,0基础学习了一下,折腾几个小时做了个2分半的短片。虽然腰酸眼疼,但看着4k的观看量感觉还挺得意的。
看视频戳下面——照金·溪山行旅
https://www.skypixel.com/videos/f533ed64-ba2e-4a77-97ca-fff525656e69?utm_source=url&utm_medium=copied&utm_campaign=share

网友:
话不多说,先放图,以下均为实拍,未加任何效果。

说几点感受:
1、一键全景非常非常好用,只需要按一下快门而已,我拍的几乎都是全景。景深模式没有试过。
2、照片像素我个人已经比较满意,没有用过御,不好对比。
3、手势操作准确度还是比较高的,只是我还不是很熟练。
4、风力对拍摄还是有影响,但是我拍了几次,也就一次影响较大。
5、一键短片暂未试过。

网友:
买了半个月,图传的延迟卡顿已经让我下决心买了买御。

网友:
感觉晓的飞控研发成本比机子高

网友:
spark虽然在御的基础上再次瘦身,但是拍摄的画质并没有御好,视频录制的最高支持格式也没有mavic高,只适合一些普通的记录,想要拍出航拍大片不建议使用晓,晓更适合想体验一把无人机快感的人,如果只是外出记录,发个朋友圈装逼的话晓还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
小白鼠路過,大體說一下
WIFI圖傳確實不太行,200米以上天線角度稍微不好就沒信號盲飛
相機1200W像素勉強算拍的可以,夜景就是一團漿糊
手勢操控這個噱頭也就新鮮一會,還得小心這麼低的高度別打到別人
電池續航裝了槳葉保護,30%電量返航的情況下基本上就在10-12分鐘
後悔沒再狠狠心買禦

當然了好處也是有的
首先SPORT模式速度快的1B,有點小時候玩固定翼航模的感覺
其次就是輕便!隨身的小包都能裝得下,加個掛鉤掛在戶外包上就能出發
想去哪裡就去哪裡不用跟精靈系列那樣背個累贅
續航的話家庭航拍發微信裝B一般也不用拍那麼久

總而言之這款適合輕裝出遊、白天航拍外加輕度裝B用
想搞專業航拍圖最好還是禦和精靈3PRO或者4
千萬不要買精靈3AD版,就是一個放大版的曉,死沉不說還是WIFI圖傳

网友:
很牛啊,技术革新,掌控无人机变得更容易。不过体型这么小,飞的话要更加注重安全性了。

网友:
作为精灵4的用户,对于我的吸引力不如 mavic 御。

网友:
提问:静止图像的质量如何?无视频需求

网友:
这个估计得要   万把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