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0.2欧双羽电阻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8-04-12):
新手求教整流桥后的0.2欧双羽电阻

网友:
先排除下后面有没有短路 短路修复后用根細线代替即可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用细线。
开关管肯定烧了吧。

网友:
这样烧.....开关管..电源部分烧了好多东西

网友:
这不就是保险电阻吗  找个差不多的保险丝先上一个呗

网友:
找个一样  。。。。。的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限流保险电阻,先在两端焊一个灯泡,排除一下后面短路故障。

网友:
不要急着换电阻,肯定有短路存在,这个电阻很少单独坏,先查一下。

网友A:
楼上几位都是大神啊

网友:
测量保险 整流桥 开关管 看后际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开关管,开关管S极电流取样电阻,S极到集成电流检测电阻.开关管G极对地电阻。G级到集成的电阻和二极管。保险管。光藕。保险管。一般就烧这些东东

网友:
开关管S极对地0.22欧。S极到集成一般用1K电阻。G极对地10K电阻。G极到集成二极管。和10欧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位都是大神啊

这个是过流保护取样电阻,就是OCP电阻,只能原值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过流保护取样电阻,就是OCP电阻,只能原值换。

就跟保险一样的呗

网友C:
这个还真不一样,它主要是用来电流采样和限流的,根据电阻两端的电压能计算出电流,,保险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不一样,它主要是用来电流采样和限流的,根据电阻两端的电压能计算出电流,,保险没有这个功能。

应急维修,直接用保险代换。
因为开关管S极还接有过流检测电阻。

网友:
用一个细线代替或者直接用保险代换。

网友:
作为维修员 当然原值替换 不能简单的用铜丝  仔细查找没有短路零件再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不一样,它主要是用来电流采样和限流的,根据电阻两端的电压能计算出电流,,保险没有这个功能。

多谢指点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像是电流采样的,可以直连,前提是后头不短路

网友:
                             这个不要讨论,原值替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像是电流采样的,可以直连,前提是后头不短路

这种电阻就是电流采样的,小功率用电阻,大功率用康铜丝。前面是MOS,后面是接地,直连可以,但是保护功能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