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事达电动车充电器(FTC-4801)无输出

楼主(2018-04-12):
一荣事达电动车充电器(型号FTC-4801,常州市武进丰泰机电公司出品),MOS管、3842都炸了,先把3842换上,不上MOS管,发现电源不起振,3842的7脚有11~15V的电压,8脚的电压在1V以下(确认3842是好的,直接用外接电源接在3842的7脚和5脚时,8脚的电压是4.95V)。初级几乎所有的元件都查了一遍,没发现坏的,把431和光耦817都换了,还是不行。把MOS管上上,再测,输出电压在2.几V。维修陷入困境。请同行们帮忙。下面的这个电路是网上下载的,和我的充电器电路差不多。

网友:
11V到15伏是什么意思,低了,查看VCC供电部分有可能是供电电阻变大,还有就是整流部分有问题,你自己查查

网友:
VCC在11-15v不稳定,是芯片驱动了,但是外围故障打嗝保护了,重点检查3842外围,陶瓷电容,贴片电容.

网友:
一般MOS管挂掉
图中的 0.1欧 电流检测电阻 都会挂掉
出现打嗝 一般需要更换7脚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图中的0.1欧 、3W的 电阻已更换成新的了。

网友:
3842的周边是贴片元件,都查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
换掉光耦,应该是某个元件检查不彻底,然后就是变压器了

网友:
不上MOS管,在G极和S极之间跨接一个LED(LED的正极接G极,负极接S极),如果电路正常的话,这时LED会以某个固定的频率闪亮。但这个充电器跨接LED不闪。

网友:
光耦和431都换过了,故障依旧呢。
维修陷入困境了。

网友:
6脚和3脚的外电路你确认都查了吗?

网友:
是不是3842没有起振,或者是R5开路或阻值变大?

网友:
次级也要查查看。  7脚电压似乎偏低了。
R5查一下,一般MOS炸了R5也必坏。

网友:
R4、R5、R6和R8都已确认是好的,但C2因是贴片,没有焊掉量。

如何确定到底是初级故障还是次级故障呢?

网友:
在换一个3842试一下:看3842数据手册,8脚是基准电压输出端,只要7脚有10-30v的电压,8脚就会有5v的。还有3842的启动电压是16v。

网友:
3842换过了,并且单独给3842的⑦脚和⑤脚用直流17V供电时,3842的⑧脚是4.95V,3842应该没事。

网友:
炸管后如果3842坏,R5是必须要换掉滴。

网友:
开关电源主控芯片,UC3842。。。

网友:
直接用外接电源接在3842的7脚和5脚时,8脚的电压是4.95V,那就查一下R1,R2,R3,C1了

网友:
如果后级没问题的话,就是D1/R3/C1这一路的问题了。

网友:
变压器引脚有无虚焊,变压器是否过热,后级整流二极管有无短路

网友:
高压端扫荡完了,那就扫一遍低压端,

网友:
这货还修啊买一个才没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