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进系统蓝屏进PE同样蓝屏

楼主(2018-04-12):
一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505的机子说开不了机了,开机一测,进系统蓝屏!他也说应该装个系统就好了!那就装系统吧,插U盘进PE也蓝,换个模式还是蓝屏!没办法,又换了一个启动盘,也是进不去!
在插U盘启动进,只有一个2.0的可以认到U盘,另外两个3.0的认不到!拆机量了一下,USB3.0的信号对地电阻,发现有一组信号对地短路!难道是U坏了,(这板子没有桥,只有一个U和一个显卡!)
论坛上说这U坏的多,于是和客户沟通,订了U换上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
这种集成的CPU。 那么贵。 敢定吗。 不能和以前的显卡似的。 有坏的。 要什么价格啊。换这么一个CPU

网友:
G405 G505的u故障率都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