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3 报错0177错误,解决方案,申请加精

楼主(2018-04-12):
接一Thinkpad S3 报错0177错误,然后自动关机,如图

第一反应肯定是刷BIOS 啦,没的任何作用。
这种报错,可以肯定的是ROM程序错误。
主板上,有两个带程序的芯片,EC NPCE288GA0DX 和 STM32F103
把U9101取了,还是报错,订一剪板的EC NPCE288GA0DX ,换上去果断好了。

 会员14933622元2023-4-2 02:33
 会员9171202元2023-3-15 14:19
 会员4952552元2022-12-19 14:16
 会员8456292元2022-12-1 20:42

网友:
这种就是要买剪版的省事

网友:
这种EC至少能换剪板的 像X1的BGA封装 打黑胶 那才叫痛苦

网友:
以前遇到过,没有解决,以后我就会了,谢谢楼主了呀

支持 反对

网友:
楼主如果有809h,可以把ec程序读出来上传

网友A:
这个剪板的EC是怎么理解呢》?  是原型号拆机的EC吗?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加精了,路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剪板的EC是怎么理解呢》?  是原型号拆机的EC吗?

对

网友B:
原来是ec的程序错误啊   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好搞  还好有剪板的ec 不然程序不好找

网友:
可以买到  刷号 程序的 ec    网上。。

网友:
我一直在深圳有一家那个手上买的   只是说有点贵   基本上是靠谱的  只要是全都是ec坏了再他家买的东西  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秒杀捡钱,,,,

网友:
呵呵技术很好呵呵呵呵 :::::::::::::::::::::::::::::;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了,就知道怎么搞了,不要那么麻烦了

网友:
                    都是带程序的 只有买剪板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知道怎么处理了,也知道可以买剪版的ec.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这种EC自带程序 所以最好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ec的程序错误啊   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好搞  还好有剪板的ec 不然程序不好找

这种情况只能先刷bios 除非EC自动程序 才刷

网友:
Thinkpad的机器名堂好深

网友:
读出来就好了

网友:
那家网址有吗
分享一下吧,就要找这个优质的货源

网友:
这玩意要是能有简易的刷写办法就好了

网友:
ec带程序的     不好搞啊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