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A8搬板及搬板过程遇到的问题(小白考试记录)

楼主(2018-04-12):
   手机一期整了四五块ID板没过,二期上了十多天又让考试了,在多练了几次觉得撬CPU没问题后开干,也没想过会成功,但这次确实是成功了,就把搬板过程遇到的问题及过程发来分享下吧,顺便过下认证贴。由于没有想过会比较顺利,所以图片就拍得少直接文字处理吧1:CPU除边胶 我是用的旋风枪230度,威利边胶刀自己再打磨下非常好用很顺利的除完边胶。然后拆CPU,旋风枪320度均匀加热,我是看电脑时间一分左右拿软刀试着从无元件处插入,能拆入时再左右轻轻划动,边加热边划,很顺利划下来,有的同学用硬刀撬也有成功的,不过我比较喜欢软刀,不容易伤焊盘和掉点,这个用什么工具全看个人习惯哪怕风枪你只要吹得均匀用直风大风嘴也行啊,不过非常不适用小白,取下来就放在散热垫散热,比较重要哈,要不CPU挂了一切都是白忙活
2:CPU主板焊盘除胶,先加低温锡和焊油用烙铁拖一遍,然后风枪230左右除胶,注意力度别刮露铜就好,有些空点是直接会被拖掉的无法避免,请看点位图比较全是空点后,再用吸锡带拖平。放一边散热冷却
3:CPU底层除胶,还是低温+焊油中和拖一遍后风枪230除胶,除完后焊盘吸锡带拖平,跟上面除胶差不多所以略过
4:撬中层,风枪320度,中层斜放在支架上,反正找个你能用软刀比较好斜着插入的地方放着,均匀吹40秒左右试着能从一个角插入不,不能继续加热一会最长不超过一分半吧,超过了肯定是温度不够,先散热再来吧,反正CPU挂了还是说的都是白忙活,能插入时边加热边轻轻往前推,顺利分层后先把上下层都放散热垫散热
5:处理中层,先给中层加点焊油,烙铁粘点低温锡把四周的锡珠拖一遍,洗板水洗干净后找地方固定风枪230度除胶,注意不要刮坏边缘,也不要刮到槽里损坏锡珠槽,这步很重要说不清楚,反正最后做出来的效果必须在显微镜下看中层槽里的锡球几乎一样大并且和槽平行(这步做不好就不要做下一步了,我在一期下层都能正常跳变但上层一上不是短路就是没接触好还是在80电流跳变),刮完后洗板水刷干净槽里的残胶然后灌锡,每个锡珠差不多大时为成功,然后给下层植锡,重点在锡浆要先用无尘布把多余水份吸干,否则你风枪一过去就爆锡了,我是风枪240度先给中间大概加热下防止钢网变形,然后右上角慢慢往另一边均匀吹,我一般最多三次现在能吹好,在一期的时候我直接三天都没做好,所以还是只有多练习
6:上层除胶植锡跟前面除胶植锡差不多,这个比较好植就不多说了,整个CPU处理过程就算完成
然后给主板加上少量焊油对位焊回去吧,只上下层电流到80MA跳变为正常,为安全起见可先打几个主要供电是否短路,这个请自己查图纸找测试点。正常后上上层也叫暂存就是手机的运行内存,这步就是中层未处理好的话问题多多,一出问题又要从拆CPU哪步重来,所以大家处理中层时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
剩下的硬盘,基带CPU,基带码片,逻辑码片相信你能干好CPU时就不会认为这是个事了就不再说过程了,说下这次遇到的问题吧,CPU等元件焊好时我开机跳600MA时重启,刷机报错9,硬盘问题或CPU到硬盘通迅问题,先把硬盘拆了,打主板供电全部正常,阻值也全部正常。再查R0317,R0316对地阻值440也正常(这步主要测CPU的AP31,AR31是否脱焊,阻值过大脱焊说明CPU没做好),然后再回头查了遍硬盘,发现有个1.2V只有0.8V查相连有三个电容全挑了(这个电压只有上硬盘后才有,硬盘损坏无),再量1.2V正常。再次刷机还是报错9,晕死看来思路没对加上今天也下课了明天再来,晚上回去想了下,CPU背面有个逻辑码片这个听老师说过好像要保资料必须一起搬加上自己确实是动过(水平有限只有先靠猜了,没想到猜中了),哪么就是跟硬盘有关哦,一查还真和R0317 R0316相连,然后拆下来重做一遍再焊回,再刷机终於看见爱思助的恭喜你刷机成功了,找同学(我非常感谢这同学,真想一脚送他到墙上自由落体)借了个屏接上一路顺利进系统了,然后就黑屏,由于没HOME键唤不醒,我们的吴述星同学就说让我来,然后拿个摄子一头接地,另一头在返回键槽从上划到下给划了一遍,再然后,再然后。。。。。。我草背光不亮了背光不亮了背光不亮了,心头一万头草尼玛,好吧也到下课时间了也不可能真揍他一顿,先把显示槽阻值打了遍正常,4V供电也有,好吧只有下午换换背光升压管了,好在下午来时换了个升压管终於看见久违的白苹果了,这次的考试就这样结束了,感觉各位同学的帮助和老师的教导

网友:
只有最后照了四张图,将就看吧:L:L:L:L:L:L:L:L:L:L:L:L: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