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60一体机PO2集成电路的型号

楼主(2018-04-12):
向各位求助,请教联想C560一体机PO2集成电路的型号,在主板背面右下角,应是电源IC,

网友:
该IC的位号是PO2,要查该IC的型号,机器上该IC烧开了看不到型号,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的可以在基地找一下

网友:
请教基地在哪里?我也想找到它的电路图,怎样上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