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50S-I7开机报警掉电通病

楼主(2018-04-12):
K650S-I7,板号6-71-W35S0-D04开机进系统五分钟左右报警,左下角三个灯同时闪一分钟左右掉电。维修过程就不多说了,这个机器问题跟K650D的问题差不多,是显卡供电不稳定,更换PQ18和PQ58 问题解决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information....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your experiance,,,, thanks a lot

网友:
不一定呢,我就遇到了不是的,最后直接改温控好的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如何检测到供电不稳定的方法分享出来久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如何检测到供电不稳定的方法分享出来久更好了

不稳定上示波器一打波波不就看出来了吗

网友:
通病多发发  有益社会的事情多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稳定上示波器一打波波不就看出来了吗

有段时间没有摸示波器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后面如果遇到维修起来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这两个场管很爱坏吧,上次我也碰到过!

网友:
6-71-W35S0-D04板号图纸里PQ18跟显卡供电没关系,而且没PQ58这个元件,我下错图纸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不少, 的确是通病

网友:
这个我也修过,谢谢你的解答,再接再厉

网友:
上次修的没好  换了这几个管子的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蓝天的显卡出问题就出现这种情况,有的是温控出现异常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