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Z510 掉电

楼主(2018-04-12):
LENOVO Z510 掉电
上午10点烤机
到下午3点掉电
有时候1-2个小时掉电
有没有人遇到过
CPU温度85度左右

网友A:
能上图吗?会不会是散热器没有压倒CPU,有些散热器容易往上翘导致无法压住CPU散热

网友B:
我之前在哪看到过一个 是CPU出了问题的   是8线程的CPU  在BLOS设置里面也是默认的8线程   开机CPU温度就老高 。

换风扇 散热管都不管用  后来在Blos里面把线程数改成4线程  温度就下来了 不记得是什么机型了  给你参考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在哪看到过一个 是CPU出了问题的   是8线程的CPU  在BLOS设置里面也是默认的8线程   开机CPU温度就老 ...

这个方法不错,一般情况下很难往这方面去想,只要能解决问题,不管用多少线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上图吗?会不会是散热器没有压倒CPU,有些散热器容易往上翘导致无法压住CPU散热

压的挺好的,感觉不像是温度 因为掉电的时候温度不是最高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在哪看到过一个 是CPU出了问题的   是8线程的CPU  在BLOS设置里面也是默认的8线程   开机CPU温度就老 ...

这个BIOS里没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