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2V

楼主(2018-04-12):
求助:技嘉GA-H81M-D2V  REV1.0 找不到点位图,问下2_5LEVEL 实际板上不装件,电压只有0.6V,问下高手们那个R300在哪里附近

网友:
Q42 那个件是431 ,不装的在1150字符对上处

网友:
原来该电压2_5LEVEL由IO第4脚,VREF_25基准电压来提供,省了431稳压。该电压用来给LM358来控制场管提供桥电压和总线电压。经测是电容漏电BC179。因为无点位图,双无丝印,真的很难找。

网友:
这个电容漏电导致2_5LEVEL电压偏低也碰到过。。。有点位就好找了

网友:
我本来想在主板区发表,但经验不够,所以发不了。就只能在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