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龙电源输入电压110-220V切换问题

楼主(2018-04-12):
入手了一个威龙ps305D 稳压电源,后面有110V与220V输入开关,因是二手的,没有说明书,不知道切换到什么位置是220V输入的。游泳这种电源的吗?最好有图表示,本人新手。

网友:
是香港龙威的,上面写错了。。。。。。。。。

网友:
切换开关拨到这个位置,有白色的220V显示,是不是就表示是220V输入

网友:
现在这种就是220vac输入的,用小螺丝刀往右边推,露出白色110V字的话就是110V输入的,这种切换开关在有的电脑电源上面也有的。可以用I/0开关代替的。通代表110V,断开代表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