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3 打不开wifi 打不开蓝牙

楼主(2018-04-12):
测量 供电如图!只没有1.2,求思路。求大师傅指点。 这个不是打开wifi又关闭,这个是打开不搜索 ,退回去 又是没打开的状态。

网友A:
这是全网通还是双网通?如果是双网通的话,可以解锁后线刷小米官方的线刷包(2.5g左右的那个),我老婆的双网通就是这情况,刷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全网通还是双网通?如果是双网通的话,可以解锁后线刷小米官方的线刷包(2.5g左右的那个),我老婆的双网通 ...

全网通 ,刷过机了!换ic也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全网通 ,刷过机了!换ic也没用。

全网通的遇到过wifi地址变02:0000000的,修复p分区也没用,不知道是不是硬件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网通的遇到过wifi地址变02:0000000的,修复p分区也没用,不知道是不是硬件造成的

还真是02:00000000,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02:00000000,有解决办法吗?

应该是硬件的事,有线断了,我同学的全网通就是02:0000,有时重启可以,大部分时间是不行的,正常时,mac地址一切ok,不行时就是02:00....和软件没关系.极可能是断线...

网友C:
确实想修复,可以在闲鱼拍个好的机器,拆WIFI芯片,对比好的机器打对地阻值,图纸和点位可以淘宝
技术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加油

网友:
02:00000000,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本人专修这种MAC地址02000000000,换WiFi模块和刷机是不管用的。邮寄来当天修好发回,淘宝店18516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想修复,可以在闲鱼拍个好的机器,拆WIFI芯片,对比好的机器打对地阻值,图纸和点位可以淘宝
技术就是 ...

我这里 一堆 红米note3 这几天做屏幕的太多 没时间搞

网友:
我也正在学手机,,不过手机拆装也是够喝一壶的了

网友:
大神修好了吗?可以分享下结果吗,没弄过想学习学习

网友:
都转行修手机了,电脑行业不行了

网友:
楼主技术无人能挡了,我有个一加3手机,电量永远显示50%,充电显示电池温度过低,无法充电,能修吗?

网友:
全网通的遇到过wifi地址变02:0000000的,修复p分区也没用,不知道是不是硬件造成的

网友:
这是全网通还是双网通?如果是双网通的话,可以解锁后线刷小米官方的线刷包(2.5g左右的那个),

网友:
我是修电脑的,现在也想改行搞手机了

网友:
图纸还是不全    不好找啊、、、、、、、、、、、

网友:
一头雾水,,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