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有信号打,一打电话就无服务

楼主(2018-04-12):
不打电话移动卡满格信号,4g可以上网,一拨打电话就降到剩一格信号或者无服务,电话一挂掉信号又满格,用电信卡直接无服务,换了射频跟2g功放无效,大神们指点一下改动哪里,谢了

网友A:
飞2g的假天线。不行可能就是供电有问题。射频供电不正常。

网友:
把4G数据关闭测试2G是否正常,不过6S大部分是射频坏,更换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2g的假天线。不行可能就是供电有问题。射频供电不正常。

大神2g功放怎么飞  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2g功放怎么飞  求指点

我指的是2g对应频段的线路飞,射频前面运营商2g的频段对映的接受端飞

网友:
修过6S射频坏的,用一段时间就无服务反复多次,最后更换射频IC好了!

网友:
修过6S射频坏的,用一段时间就无服务反复多次,最后更换射频IC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2G功放的供电,有一个电感容易坏,还有射频也可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查3.0有惊喜应该缺少3.0供电
查3.0有惊喜应该缺少3.0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2g对应频段的线路飞,射频前面运营商2g的频段对映的接受端飞

哈哈还是不太懂信号这块搞不清楚   不过谢谢

网友:
楼主解决了不???????????

网友:
基带电源不良,你换个基带电源试试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补线才是关键吧,怎么没写?很失望,希望能补充下补线过程

网友:
大射频多换两个。不行的话,查查功放供电

网友:
飞2g的假天线。不行可能就是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