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螺丝孔断线之阴阳屏+无触摸

楼主(2018-04-12):
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阴阳屏·、无触摸

外地同行发来的机子。

看开关键一眼就看到阴阳屏。先试试别的功能,发现无触摸。

拆机发现显示接口上的贴片少了两颗螺丝,有了种不详 的预感。

把主板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右侧螺丝孔内有螺丝印子,果然是螺丝拧错了。

在论坛里找了张高清图对比发现 断了两根线

图中5号和9号线 都是到背光的 。

把断的线接好 ,故障阴阳屏修复

仔细检查还是没找到别的线断掉。

图中信号好像也没有触摸那面的。

没办法 先换黑触摸,M1角飞线故障依旧。还是测量工作条件吧。

PP1V8_GRAPE

PP5V1_GRAPE

正负5V7

1.8V

都有了,PP1V8_GRAPE一直都有输出 白触摸应该没什么问题。

又换了几个黑触摸,还是没变化。触摸接口阻值也打了,没发现敌情。

拆下黑触摸测阻值,发现 1.8V断线,不知道怎么断的。

飞线后,触摸故障修复。

网友:
1.8V断线很多,应该是摔的事。修到N台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一开始是没触摸的,然后被同行给修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已注意!!!!

网友:
刚拆下黑片不打阻值 - -。。。。。。。。。

网友:
大神们,断线怎么补,一块好的板子让我吹坏了,还没有补好!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1.8V断线很多,应该是摔的事。修到N台了。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