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3456

楼主(2018-04-14):
前几天维修一台苹果平板触摸不灵,刷机,和换屏都没用。拆开主板检查触摸IC外表都正常,触摸18V,和其他电压正常。后来回想下这个平板摔的很厉害,后壳都变形了。有可能摔倒触摸IC了。于是我按下触摸IC开机结果触摸正常。于是抱着侥幸心理。垫个纸片压在触摸IC上面居然可以用了。心里一阵开心。装屏测试正常。交给客人。可是过两天客人反映触摸又不行。这下郁闷了,返工了。可能是触摸IC热胀冷缩又接触不良了,吸取上次的教训,跟客人报风险。拆下触摸IC,发现掉点几个,用显微镜。飞线,装上去测试时好时坏的,是不是拆触摸的时坏影响旁边的触摸IC 结果又把旁边的触摸IC拆下来。发现也掉点。再次飞线后正常了。来回折腾小半天总算可以了。客户用到现在都很稳定。总结。维修不能贪小便宜刚开始维修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不会返工了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A:
手工不错,手机维修手工是关键,真没说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不错,手机维修手工是关键,真没说错

嗯维修手机,手工是重要,还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