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更换总成

楼主(2018-04-12):
今日收到一客户手机进水机子,屏幕划不动了,直接更换屏幕总成普通的,换前测试了,屏幕滑动正常,但是问题来了,换好后发现一个问题,屏幕大多时候能够正常滑动,就是偶尔会失灵,失灵后按开关键息屏在亮屏又正常,不知道各位这个是主板问题吗。机子进过水,主板我还没工具测试,屏幕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按开机键就好的 一般是屏的问题 换一块试试

网友A:
触摸ic 换下, 就可以了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好多国产屏都有这毛病

网友:
换触摸IC  或者触摸IC旁边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ic 换下, 就可以了1111111111111111

感谢兄弟提示,回头我测试一下ic,

网友:
我换屏幕也不得,客户不愿意修主板,勉强用了

网友:
排除法了   只能试了才知道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