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电流判断法初探

楼主(2018-04-12):
简介:  讨论如何用电流大小判断故障部位。

  待机(0.01-0.10)
  1.按开机后首先是给个供电管理芯片出发信号,各路电压开始供电<电流跳变2-3次>
  2.南桥得到触发信号开始供电,南桥自我诊断完整性<电流跳变>
  3.南桥复位各外接设备初始化,南桥复位北桥<电流跳变>
  4.北桥开始供电,北桥自我诊断完整性<电流跳变>
  5.北桥复位CPU<电流跳变>
  6.CPU供电<电流跳变>
  7.CPU检测完整性,CPU给北桥工作完好信号<电流跳变>
  8.北桥复位内存<电流跳变>
  9.北桥复位显卡<电流跳变>
  10.内存供电<电压跳变>
  11.显卡供电<电流跳变>
  12.内存检测360K完整性<电流跳变>
  13.显卡检测完整性<电流跳变>
  14.18.19.调取BIOS的LOGO界面,CPU简单运算,PWGOOD信号等
  15.屏幕加电<电流跳变>
  16.显卡发出信号

  开机后每一次次的加电,都会把电流慢慢的增大,而我们要通过他的加电跳变来判断出哪个部分出了问题....
  上面写到很多的上电过程,其实大家没有必要一一的记下来,只要记几个大部件的上电时跳变就可以IBMT4X为例子

  待机0.03 -  开机0.10-0.25  -  南桥0.26-0.54  -  北桥0.55-0.58  -  CPU0.59-0.75   -  内存0.60-0.70  -  显卡0.65-0.85   显示屏幕0.86-1.20  (电流只作为参考)

  在这里一开机的同时南桥北桥CPU内存显卡等电路已经加上了电,所以主要关注他们的检测部分就可以。
  这里比较难判断的就是显卡和内存之间,因为他们的检测基本上是同时在运作,所以检测到他们的时候会看见同步电流0.65跳变0.68的再跳变到0.65,在跳变0.68\0.65\0.68等3次循环跳变,很有意思~~!....
  但是在这个期间电流不变或显示不正常难以判断故障的时后,我们可以拔掉内存接上外接喇叭看看内存是否报警,或用按压法来判断.....
  其他的都要靠大家自己在工作中研究和积累经验来学习了.....

月饼 -20 -20 那么疯狂的灌水?复制粘贴几十帖

网友A:
楼主一会发了好多啊,是原创吗???

网友:
可以用来作个范围参考,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会发了好多啊,是原创吗???

这不是原创,反正不是在别的论坛上面复制黏贴过的。

网友:
电流判断故障,最好搞的就是大短啦!

网友:
好资料,又得一招看电源脉搏的经验

网友:
要靠大家自己在工作中研究和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