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5-3543报警四声

楼主(2018-04-12):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DELL的笔记本(型号是15-3543)。开机黑屏,等待一会,就会报警四声。我去掉内存,报警二声。换个内存看看吧,无果。后来,给客户报价,告知主板坏了。留下修吧。心里偷偷地乐,送钱的生意来了。等客户走了,三下二下,拆开后。直接刷写BIOS,无果。干脆换一个芯片吧,换后,无果。我就想问问师傅们,像这种情况,该如何查起呢。现在的笔记本的做工,已经不能让维修者生存了。修起主板,好吃力。有谁遇过这样的情况呢。帮忙分析一下哪里的故障点呢?

网友:
这个本是1.3的内存,标压的不认,看下你换的内存电压

网友:
光换没用啊,查查内存供电,内存其它的条件也查下。。。。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特别是几个电压

网友A:
小电池电压不足好像报警4声吧

网友:
我对楼主和楼上的回复深表同情        你连三板斧这么牛的武技都不会

网友:
处理器故障 查下cpu这块 不行就是cpu挂了

网友:
1.35v的低电压内存条测试下 不过有的dell机器1.5v的内存也可以识别到还可以正常使用,我试过也测试过 有些本子是不通用的。
多换几条最好是dell机器拆下来的低电压内存测试下 还是不行的话基本可以锁定是板载三合一桥故障

网友B:
1.5VCPU_VDDQ这个电压你可以重点测试下看正常不正常

网友:
4声 一场三段就是 内存不过  你还是 看看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池电压不足好像报警4声吧

小电池电压不足好像报警是5声,四声说实话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4声还真没碰见过,等待哪位大神的解惑,关注中

网友:
修过一个戴尔7420 报警四声的,最终还是刷了BIos解决的

网友:
DELL检测不到设备也会报警,不擦屏都报警

网友:
内存供电都不查直接刷BIOS有什么用?

网友:
应该是主板没检测到屏,把屏线两头都插插紧

网友:
多查查条件看看满足不,条件满足了找个原厂的程序试一下

网友:
dell的主板在未检测到屏幕的时候也会报警,你看看屏线两头都插好了么,或者换屏试试

网友:
关注中,看哪位大佬解惑,楼主修好了也分享一下

网友:
CPU工作不正常吧   反正除了BIOS都是CPU

网友:
光换没用啊,查查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CPU_VDDQ这个电压你可以重点测试下看正常不正常

1.5VCPU_VDDQ  这个转换失败会出此现象。

网友:
没金币  哎   可恨啊

网友:
把屏幕拆下来,,重新插屏幕  这个机器通病 ,,,解决了给我加分    楼主,,,!!!!!!

网友:
先换内存  不行查查内存的各项电压!!!!!!!!!!!!!!!!!!

网友:
你最好量一下rtc电压  !

网友:
上次我修了六台这个一模一样的  就好了两台 其他的cpu 坏  报警的   rtc电压被U拉低的!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特别是几个电压。。。。。。。。。。

网友:
一般4声 内存确定没有问题了   我就会干blos   套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检查一下内存供电。。内存总线信号 都用示波器抓一下

网友:
不要急着看报警声,电流跑到哪?这个机器基本的故障回复里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