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35 ,开机上电0.15不出显卡供电

楼主(2018-04-13):
深夜发帖,没什么技术含量,不喜勿喷。只为同行遇到类似情况,节省点时间!

网友:
维修过程不够详细喔,细节最好写清楚一点

网友A:
你那一句“显卡供电后面才出”是指?除了这句都能看懂

网友:
就是那个芯片坏了是吧   我遇到的都那个芯片短路了

网友:
这个没怎么看懂啊,貌似现在的显卡,加焊都是没用的,几乎没听说加焊能好的,不是以前了

网友B:
你是加焊板载CPU好的吧,这CPU加焊风险大

网友:
这种都是U问题

网友C:
进水的估计U下面腐蚀了,还是要洗干净才行

网友:
这个是进水导致cpu虚焊,还是导致cpu电路短路呢 ?

网友:
这种U虚汗的很少应该是进水导致

网友:
进水了CPU还会虚焊啊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是CPU进水了吗,假焊一下就好了,还是换了芯片

网友:
APU虚焊,通病,我遇到过几台了,都能加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加焊板载CPU好的吧,这CPU加焊风险大

是的AMD的CPU ,修过几台,应该是通病了,一般都可以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的估计U下面腐蚀了,还是要洗干净才行

没进到APU处,是虚焊了,应该是通病

网友:
板载CPU不敢加焊,怕给干爆了,楼主好胆量

网友:
不是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D:
感谢分享!学习了!很羡慕你有bga。

网友:
很难说会不会返修,我昨天就遇到一个板载CPU桥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学习了!很羡慕你有bga。

兄弟,我这有3台,一个效时,一个迅维CF360  ,一卓茂5830,需要不,白菜价给您一个,急了送您一个,自己出运费

网友D:
多少钱?买一个型号报个价,并且是几成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那一句“显卡供电后面才出”是指?除了这句都能看懂                                                   ...

意思是  整机工作常后,才会发出显卡供电,现在实CPU虚焊工作不正常。所以显卡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  整机工作常后,才会发出显卡供电,现在实CPU虚焊工作不正常。所以显卡供电没有出来。

原来这样,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买一个型号报个价,并且是几成新的。

迅维的  8成新,都好用700元        效时的给您300   有7成新都好用      卓茂的不卖

网友:
                                    我遇到几台都是3V短路 最后烧鸡 是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