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9安装系统需要拆下机械盘

楼主(2018-04-13):
dell 7559 给固态安装系统时都需要拆下机械硬盘,才可以安装,是不是因为出厂时系统默认在机械盘,是不是跟bios有关系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调“硬盘启动选项”,必须把固态调到第一项才行,机械硬盘里面有系统的话最好把机械硬盘的c盘格式化一下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你可以把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换换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调“硬盘启动选项”,必须把固态调到第一项才行,机械硬盘里面有系统的话最好把机械硬盘的c盘 ...

机械盘里没系统,都格式化了,还重新分区了,启动项也设置好了,只要两块盘都在就安不上,说“无法找到分区,也无法创建新的分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械盘里没系统,都格式化了,还重新分区了,启动项也设置好了,只要两块盘都在就安不上,说“无法找到分 ...

机械硬盘拔掉用固态装好系统再插上机械也不行吗?

网友:
机械盘里没系统,都格式化了,还重新分区了,启动项也设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硬盘拔掉用固态装好系统再插上机械也不行吗?

行,这是我售出的笔记本,买家嫌每次装系统都拆盘好麻烦

网友C:
这个应该还是设置没有设好吧,新款BIOS可能需要改好几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还是设置没有设好吧,新款BIOS可能需要改好几个地方。

嗯,新款的bios我见过,印象中分成了两部分,那个挺复杂,当时还是远程看的,最后也没设置好,但这个7559是老版的,我拿到机器时就是这样,当时把启动方式硬盘类型启动顺序都设置好了,只能拆盘再安装系统,我当时没在意反正不影响使用,客服问我我说厂家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