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6x进水后WiFi打不开维修

楼主(2018-04-13):
                                   机型:华为荣耀6X
                                   故障:进水后WiFi打不开
                    此机器接到手后先拆机处理完进水处,打开屏蔽罩,发现WiFi的内部降压供电电感上面烧黑,WiFi芯片有灼烧的痕迹,加焊后,上电有漏电迹象,并且故障依旧,拆下WiFi芯片,漏电恢复正常,国产机芯片基本没备货,网上订芯片和钢网

             第二天芯片到货,换上后没漏电现象,以为修好了,开机后发现还是故障依旧,这下不淡定了,无奈只能淘宝买了6x的图纸(在我上一个帖子有分享)
仔细分析图纸,华为WiFi芯片应该也和苹果的工作原理差不多,WiFi打不开应该是WiFi芯片首先没工作,图纸不能搜索,找了好半天才发现了供电端倪

                主供电电阻被烧断路,图纸没标电阻阻值,此处是供电不是信号,便找了个0欧的电阻装上,进系统后WiFi可以正常打开工作,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点评):
之前修一个山寨平板,也出现过来类似的问题点赞!

网友:
楼主厉害了,国产机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国产机没图干一天都不一定能干好

网友:
所以说这机是hi1102和主供电进来的电阻坏了

网友:
我是看来不看图纸的人,因为我也看不懂,哈哈

网友:
楼主厉害了,国产机没图纸不好搞的,谢谢分享

网友:
国产机基本图纸很少  一般只能靠经验修

网友:
厉害啊,学习学习,希望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A:
进水后显示电池温度过低,充不进电,拔了充电器几分钟就关机,有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后显示电池温度过低,充不进电,拔了充电器几分钟就关机,有没有办法

看下电池温度检测线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B:
国产机器也能修,厉害了,不过这成本不低了吧,报价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机器也能修,厉害了,不过这成本不低了吧,报价多少啊?

几十块钱,行情不好啊

网友B:
那还赔钱啊!!!   芯片和钢网多少钱,一个店定的么?

网友:
新手报到!!!!!!!!!!!!!!新手报到!!!!!!!!!!!!!!新手报到!!!!!!!!!!!!!!新手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还赔钱啊!!!   芯片和钢网多少钱,一个店定的么?

对,加快递30来块钱吧

网友B:
唉  世风日下啊!!不拿技术员当回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  世风日下啊!!不拿技术员当回事儿!

唉,行情实在不好

网友C:
这个花费可不低了,安卓机器收不上价钱
寻觅油腻的师姐
对啊,对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花费可不低了,安卓机器收不上价钱
对啊,对啊

网友:
配件就30了 维修费才那么点,假如没修好还要赔本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